[另类] 求助,led射灯或者筒灯改12v供电

楼主(2022-01-17):
汽车在地库做检查什么的,光线太暗了,有某宝撸的led射灯和筒灯,怎样能改12v供电呢

网友:
换驱动,字数补丁

网友:
去掉驱动 ,用稳压电源测试灯板多少电压可以点亮,,,,然后改灯珠 串联 并联 找出 12v 的线路,

网友:
没有稳压电源的话,直接拿万用宝测量驱动输出电压,然后买个升压/降压版,12V电源直连

网友:
这感觉有点水贴啊

网友:
逆变器啊,简单,不用折腾

网友:
这个你数一数灯珠或者看一下驱动的电压,30伏以下可以用sy7200,锂电或者充电头都可以

网友:
头灯更方便

网友A:
简单点,串电阻直驱。讲究点,买专门12v的LED驱动改装。也可以分析一下自带的驱动有没有能改的余地。

网友:
几块钱买个小功率逆变器,或者处理的110的、电压不足的处理品更便宜用用也不错。不喜的话就改电路加12伏驱动

网友B:
1.地库能取电的话,用220转12电源解决.
2.地库不能取电,用电池组个12V电池包接上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地库能取电的话,用220转12电源解决.
2.地库不能取电,用电池组个12V电池包接上灯,解决. ...

公共地下车位,不方便取电,能取电就220v灯了
不需要电池组,汽车有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串电阻直驱。讲究点,买专门12v的LED驱动改装。也可以分析一下自带的驱动有没有能改的余地。 ...

如何选择电阻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选择电阻大小?

先搞清楚你的灯珠什么类型,几并几串,得出灯工作电流量来,12伏,减去灯珠压降,再除以电流,就是需要串入的电阻数。

网友:
给你个思路, 我有个5w的led ,驱动坏了, 把里面一个灯珠短路掉,拆掉驱动,直接12v 供电,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共地下车位,不方便取电,能取电就220v灯了
不需要电池组,汽车有电瓶。 ...

有汽车电瓶也得接线,麻烦.

建议直接买个修车灯带磁的,很方便,检查车子直接挂在引擎盖上.车子路上有问题还能当个报警提示灯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头灯最方便,看哪照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