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發佈,如日中天的htc M9

楼主(2022-01-17):
再發佈,如日中天的htc M9

增加了電源直連線,已root,wineAPP可以正常打開,就是玩不了遊戲
驍龍810會裝win系統希望來發表一下心得怎麼搞這個手機裝win系統
不知道為什麼怎麼的顯示沒有root。。。。

网友A:
哦~~原来是v版的m8,我家也有个

网友B:
屁股干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v版的m8,我家也有个

是m9, m8好像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股干什么了

我本來想增加一塊電池在背面的,結果電池已經報廢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本來想增加一塊電池在背面的,結果電池已經報廢了的。。

屁股上的天线也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屁股上的天线也飞了

那是直接電源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屁股上的天线也飞了

我好像搞懂了你說什麼了,我還有一個完整的殼的 OK(ゝω・´★)

楼主(2022-03-11):
壞功放讀卡機,只有收音機功能正常

楼主:
保護電池保護板有好幾塊,好壞都有,隨手機送

楼主:
已經被我刷機分區搞錯,變磚了,本來想試試刷Windows 的。。。。

楼主:
誰能幫我備份個線刷包呢?mb可以商量

楼主:
萬維論壇的邀請碼誰有啊,賬號也可以借我下下東西啊

网友D(2022-04-11):
百度网盘不是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网盘不是有嘛

找不到,搜不出來,不知道怎麼搜索 ╭(°A°`)╮

网友E:
用小白盘试试,需要关注微信号了,比别的但也比别的搜盘强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搜不出來,不知道怎麼搜索 ╭(°A°`)╮

今天再搜找不到了只找到一个15年的卡刷包,zip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小白盘试试,需要关注微信号了,比别的但也比别的搜盘强点

這個能救黑磚的線刷包好像很難找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再搜找不到了只找到一个15年的卡刷包,zip格式的

我也有那麼一兩天到處找,沒找到幾個真正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