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端阵地----两款显色指数Ra>90的LED模组,采用流明纳斯和韩国首尔进口灯珠

楼主(2022-01-17):
高端阵地----两款显色指数Ra>90的LED模组,采用流明纳斯和韩国首尔进口灯珠

两款都是采用铝基板的LED模组,全新灯具拆机,0小时使用时间,DIY灯具的完美选择!!!!
显色指数标称Ra>90,但实际上可能达得到R95的水平,由于厂家标签保守,咱们也就当Ra>90来使用了,不搞虚假宣传
R90用于灯具改造DIY,也是极好的了
两款LED模组,色温都是4000K的

R90 LUMINUS流明纳斯 5050灯珠 4000K LED模组 铝灯板 灯条 光源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4.167c4735hj01x1&id=667669523348
价格3.90元/条

店铺有配套美的照明LED驱动电源(3.5元一只),输出参数42V DC  0.600A,隔离方案,低功率因数,完全无频闪的方案,配这款流明纳斯模组,也是比较般配的
美的电源也有单独的链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电源的做工,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6762922893.27.49d83e84mnaAq9&id=569946534408

高档LED模组,显色指数:Ra>90,采用流明纳斯(LUMINUS)5050灯珠(也就是原飞利浦的LED灯珠业务部门);

1.全新灯具拆机LED模组,0小时使用时间,部分模组焊接了线材,随机发货;
2.单颗灯珠功率标称5W,实际应用于灯具时,最大可以做足3W,这款灯珠,市面价格超过1元/颗;
3.改装时,建议将LED模组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散热好模组寿命会更长,模组底部最好涂一些导热硅脂,这样可以增强导热效果.

模组描述:
1.尺寸:378*30mm(长*宽);
2.灯珠规格:5050灯珠,单颗灯珠电压:18V DC,电流:0.160A(MAX);
3.显色指数:Ra>90;
4.色温:4000K左右(中性光);
5.LED模组基板材质:铝基板,厚度约:1.0mm左右;
6.串并方式:2串5并(2S5P),配套的电源规格:40V DC 0.300-0.700A左右(如果散热条件好,电流可以大一些;电源输出电流太大,可以用多块模组并联使用);
模组和驱动电源
美的电源,特地换了一个英文标签的,原因你懂的
铝基板LED模组,散热处理相对于玻纤板来说,还是更好一些
流明纳斯5050灯珠特写
特写
一块模组,有十颗灯珠
这款流明纳斯灯珠,我去本地的灯具市场咨询过价格,1.30元/颗,交货期大概一个月左右,要先付定金
R90以上显指的灯珠,价格更高一些
灯具的标签,标称R90是有源头的

楼主:
全新R90 SEOUL韩国首尔 3030灯珠 4000K LED模组 铝灯板 灯条光源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1.66b84735FQIjJO&id=666582032937

价格:1.90元起

高档LED模组,显色指数:Ra>90,采用韩国首尔SEOUL 3030灯珠(单颗灯珠电压6V DC,内部集成齐纳二极管);

1.全新灯具拆机LED模组,0小时使用时间,剪断的模组,要自己刮开铜箔做焊盘;
2.改装时,建议将LED模组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散热好模组寿命会更长,模组底部最好涂一些导热硅脂,这样可以增强导热效果.
3.原装整条模组太长了(1063mm),拍一条两条的,不发货,价格详谈,运费实收!!

由于整条模组太长了(1063mm),不方便DIY灯具和发货,特剪短后发货,各种尺寸规格及配套电源的参数如下:
1.长度265mm,串并方式:5串2并,建议配套电源规格:30V DC 0.200-0.300A;
2.长度531mm,串并方式:10串2并,建议配套电源规格:60V DC 0.200-0.300A;
3.长度1063mm,串并方式:20串2并,建议配套电源规格:120V DC 0.200-0.300A

模组描述(以长度531mm模组为例说明):
1.尺寸:531*24mm(长*宽);
2.灯珠规格:3030灯珠,单颗灯珠电压:6V DC,电流:0.150A(MAX);
3.显色指数:Ra>90;
4.色温:4000K左右(中性光);
5.LED模组基板材质:铝基板,厚度约:1.0mm左右;
6.串并方式:10串2并(10S2P),配套的电源规格:60V DC 0.200-0.300A左右(如果散热条件好,电流可以大一些;电源输出电流太大,可以用多块模组并联使用);
原本是一整条LED模组,长度是1063mm,太长了,只能剪短
所以现在就会有三个尺寸
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尺寸了
首尔3030灯珠
6V DC  0.150A
灯珠尺寸资料

模组细节
型号及模组尺寸
灯具标签

网友A:
价格那么低,做工很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那么低,做工很满意了。

也就赚点合理的人工利润了

流明纳斯的5050灯珠,正常市面不含税价格,也得1元多一颗,当然我拿货价格也低于这个价格

通过物料价格对比,主要是想说明性价比高,以及模组的品质

感谢坛友顶贴

网友B:
老板。搞点散热套件一起卖更好点。还有就是之前买了10多个NEC的灯有点热。会不会很快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搞点散热套件一起卖更好点。还有就是之前买了10多个NEC的灯有点热。会不会很快挂? ...

不用额外搞散热套件了,直接固定到灯具铁底盘散热,就可以了,灯板上面也很很多孔位,锁螺丝固定到灯具底盘也很方便;
有加散热套件的钱,还不如直接多拍一块模组,就不需要再加散热,光靠铝基板的散热,就能扛得住了

NEC灯泡表面热,是由于灯泡外壳是高效导热铝外壳,这样灯珠工作时的热量,马上就传到灯泡外壳上面了,这个是好的现象,铝外壳的灯泡,是表面外壳热,但热量已经散出来了;而塑包铝外壳的灯泡,摸外壳不热,但灯泡内部已经很热了,这个就是闷烧的,对寿命影响反而更大;

NEC灯泡,只要不装在全密封灯具里面,就很难损坏的(早期有个客人说灯泡点一段时间挂了,原来是装了筒灯里面,而且筒灯面罩那里还有个玻璃罩)

所以灯泡就放心使用了

网友C:
NEC灯泡灯珠光效太低了,个人感觉。换个铝基板7串2并的5730.然后换上95显的首尔5630灯珠,看着就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C灯泡灯珠光效太低了,个人感觉。换个铝基板7串2并的5730.然后换上95显的首尔5630灯珠,看着就舒服多了{: ...

是的,确实是这个情况

但一款产品,有优点也有缺点,NEC灯泡的铝外壳和驱动电源,确实是无可挑剔的,就是放到现在,也难逢敌手,更难能可贵的是,驱动电源还是隔离方案的,稳定性能和安全性能,比目前主流的非隔离电源更可靠

有些DIY玩家,动手能力强,也有工具和设备,拍原装的灯泡回去改装,连灯珠也一起改了,这样改装下来,就可以堪称完美了

还有些用户(买现成灯泡使用),对参数帐面数据,并不是特别看重的,主要看重耐操性能,那这个原装NEC灯泡,就很合适了,家庭环境使用,感觉用个三五年,并不是难事

网友D:
有没有连好的成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连好的成品卖?

LED模组没有连接和配套好的
不过,拍流明纳斯5050模组和美的LED驱动电源,直接拧上线,就可以使用了
都是有线的,使用很方便的。

楼主:
两款显色指数Ra>90的LED模组,采用流明纳斯和韩国首尔进口灯珠

两款都是采用铝基板的LED模组,全新灯具拆机,0小时使用时间,DIY灯具的完美选择!!!!
显色指数标称Ra>90,但实际上可能达得到R95的水平,由于厂家标签保守,咱们也就当Ra>90来使用了,不搞虚假宣传
R90用于灯具改造DIY,也是极好的了
两款LED模组,色温都是4000K的

网友E:
1063mm的15元啊,比其他长度的价格贵好几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63mm的15元啊,比其他长度的价格贵好几倍啊。

主要是1063mm的太长了,不好打包发货,也容易折断,所以就随便标了一个价格(如果确实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旺旺谈实际成交的价格)

也是快递对长度在一米以上的件,都不友好,先量长宽高,然后再称重量,哪个价格贵,就按哪个价格算钱;

再加上怕只拍一条的,打包装太麻烦,如果发过去模组折断了,得,连快递费都赔进去

所以我才剪数成531mm的,这样发货也方便,531mm这个尺寸,也适合客厅方形灯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1063mm的太长了,不好打包发货,也容易折断,所以就随便标了一个价格(如果确实有需要的朋友,就可 ...

哦哦,我说呢。哈哈

楼主:
高档LED模组,显色指数:Ra>90,采用流明纳斯(LUMINUS)5050灯珠(也就是原飞利浦的LED灯珠业务部门);

1.全新灯具拆机LED模组,0小时使用时间,部分模组焊接了线材,随机发货;
2.单颗灯珠功率标称5W,实际应用于灯具时,最大可以做足3W,这款灯珠,市面价格超过1元/颗;
3.改装时,建议将LED模组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散热好模组寿命会更长,模组底部最好涂一些导热硅脂,这样可以增强导热效果.

模组描述:
1.尺寸:378*30mm(长*宽);
2.灯珠规格:5050灯珠,单颗灯珠电压:18V DC,电流:0.160A(MAX);
3.显色指数:Ra>90;
4.色温:4000K左右(中性光);
5.LED模组基板材质:铝基板,厚度约:1.0mm左右;
6.串并方式:2串5并(2S5P),配套的电源规格:40V DC 0.300-0.700A左右(如果散热条件好,电流可以大一些;电源输出电流太大,可以用多块模组并联使用);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F:
买过一些显色95的LED灯珠,同等电流下亮度低于从普通LED T8灯管拆出来的灯珠。

网友:
终究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过一些显色95的LED灯珠,同等电流下亮度低于从普通LED T8灯管拆出来的灯珠。 ...

很正常,显色好的,会牺牲一些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过一些显色95的LED灯珠,同等电流下亮度低于从普通LED T8灯管拆出来的灯珠。 ...

色温是不是一样的啊,比如说都是6000K的灯珠

理论上说,显色指数越高的产品,光效也会越高,因为用料的技术会更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