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5V充电器,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修。怀疑是6脚pwm芯片有问题了

楼主(2022-01-17):
一个5v充电器坏了,怀疑是pwm芯片有问题了。搜了好多种6脚pwm芯片,可是没有这种引脚定义布局的。哪位大侠知道是哪个pwm芯片,忘不吝赐教。谢啦。(就大概测除了4个脚的定义剩下2脚可能是右下脚悬空,左下角不知道)。芯片标识开头是560,后面每个充电器都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22-3-4 16:06):
更新:
换了pwm芯片还没输出,芯片供电电压跟之前芯片一样9~12v之间波动,还是不起振,其它就那么简单几个部分,查了好几遍,哪也发现不了问...

补充内容 (2022-4-18 10:38):

昨天有时间又试了试换pwm芯片,别的没动。换上新买的pwm芯片,连续两个都炸了检流电阻(断路)烧了开关管(三脚直通),保险也烧了。奇怪了,如果只是pwm芯片的问题,为啥出问题的时候没有造成检流电阻和开关管损坏,换上好的pwm芯片却出问题。不会又是买的这些b2560有问题吧?晕了。

网友A:
OB2560MP  应该是这个芯片

网友B:
请你把丝印字写出来看看啊,,通过丝印来反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2560MP  应该是这个芯片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我的是带c的,应该是ob2560cmp吧。这两好像供电最高电压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你把丝印字写出来看看啊,,通过丝印来反查型号的。。。。。。。。。。。。。。。。。。。。。。。。。。 ...

已经找到了。谢谢帮忙。

楼主(2022-03-04):
换了pwm芯片还没输出,芯片供电电压跟之前芯片一样9~12v之间波动,还是不起振,其它就那么简单几个部分,查了好几遍,哪也发现不了问题。同样的另一个充电器,有输出,但是只能带载0.3a,两个充电器互换同步整流芯片,毛病依然还是各自的毛病,说明不是同步整流芯片的问题,唉,一筹莫展。

网友C:
换了芯片后故障情况还是一样没改变,那就不关芯片的事情,还是再找找不起振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芯片后故障情况还是一样没改变,那就不关芯片的事情,还是再找找不起振的原因吧。 ...

找了,水平不行,找不到啊。

网友D:
就不能检查下阻容二极管之类的 如果所有电子元件都好的再查电路板 都没问题没理由不好用

网友E:
换个思路。如果您这个是快充电器,它发出了9-12电压是不是说明它能工作,但反馈电路部分有问题

楼主:
谢谢,现在芯片pdf有了,就是找不到哪里的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不能检查下阻容二极管之类的 如果所有电子元件都好的再查电路板 都没问题没理由不好用 ...

都量了一遍,芯片供电电容都拆下来测量了容量,都查不出问题。不行我再换一个pwm芯片试试,也许换的新的加热时间长了直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思路。如果您这个是快充电器,它发出了9-12电压是不是说明它能工作,但反馈电路部分有问题 ...

这个不是光耦反馈,应该是变压器线圈反馈,变压器线圈量了都是通的,至于是不是有内部短路就不敢确定了。

网友(2022-04-12):
先确认下MOS管和SENSE电阻有没有损坏,变压器3个绕组是否正常,通电后再看看桥后有没有300多V电压,再看看芯片VC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5v充电头坏了就换一个呗,我是懒得折腾

网友F:
线圈,如果,各个元件都查了没问题,就是线圈了

曾经修过一些电源,有芯片类的,也包括13003类的,充电电动刮胡刀的,遇到好些个都是变压器线圈的问题,拆开,仔细拆开线圈并计数及方向等,再重绕,修复。

一台燃气灶的电子打火,也是线圈。线圈问题最烦人,都是细线径的线圈,升压次级降压初级,考验耐性,遇到只是线头接头的问题就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圈,如果,各个元件都查了没问题,就是线圈了

曾经修过一些电源,有芯片类的,也包括13003类的,充电电 ...

如果是线圈问题那就宁愿不休了。

网友:
变压器要电桥才好判断,,,

楼主:
昨天有时间又试了试换pwm芯片,别的没动。换上新买的pwm芯片,连续两个都炸了检流电阻(断路)烧了开关管(三脚直通),保险也烧了。奇怪了,如果只是pwm芯片的问题,为啥出问题的时候没有造成检流电阻和开关管损坏,换上好的pwm芯片却出问题。不会又是买的这些b2560有问题吧?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