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动自行车拆修后轮想到的

楼主(2022-01-17):
之前车子阻力感觉大了,行驶时还有异响,有节奏的响,就好像轴承坏了,拆开电机看轴承没什么问题,带着行星减速齿轮的超越离合器也不像有问题,以前因为是塑料或尼龙齿轮,冬天容易坏,后来我换了金属齿轮,这回打开看齿轮都完好,那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引起的振动和噪声还有阻力呢?这种车的双脚撑(双支腿)与自行车的类似,都是固定在后轴上,拆电机必须先拆双脚撑,自行车还好因为轴上没电线,电动自行车就麻烦了,必须掰开支腿到后轴出线外才能拿下支腿,这个过程很容易弄坏电线(后轴电机出线,一共8根,3个粗的是是相线,另外5个是霍尔用的),我现在这个和以前的都在出线根部(出轴管位置)破皮,没法包绝缘(8根线又仅挨着轴管),容易短路,网上有人说可以从电机里抽出线换了,可好像里面线都有绝缘胶封了(现在费好大事已经装回去了,等下次再拆时看看电机里能不能把线抽出来换),我现在因已经装回电机盖并安装好车子了,不想再马上拆开,北方温度低,加上外面院子里地方也小且脏(不像国外,自家还有车库,可以方便自己维修),不方便操作,

楼主:
不知怎么搞的,刚才发帖没显示成功,一直在那不停的上传(圆圈一直在混动),再次发帖,结果重复了

楼主:
我车是类似这种轻便电动自行车,后支腿就像图上接近自行车那样的,靠轴上螺母固定的,不是上图黑色轮毂那种固定在车架上的

楼主:
看到黑色轮毂支腿安装方式与后面自行车的有什么不同了吧?黑色轮毂那种电动车常用的设计得合理,它与后轮拆卸互不干扰,也就是说拆后轮不会影响双脚撑对车子的支撑,而自行车那种就必须把车翻过来先要把支腿拆掉才能拆后轮

楼主:
以下不再回复该帖子问题,因为它是发重复的,

楼主: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将在以下链接里进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740-1-1.html

楼主:
标题是“轻便电动自行车的无刷有齿电机轴出线破皮怎么整”

网友A:
确切的说8根线,3根粗的是相线,2根细的是电源线,另外3根是霍尔线。行驶有规律的异响,先简单再复杂,排除刹车片,控制器,测量霍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8根线,3根粗的是相线,2根细的是电源线,另外3根是霍尔线。行驶有规律的异响,先简单再复杂,排除 ...

我原来担心是轴承坏了,或者行星减速齿轮和超越离合器等这些机械部件损坏,因为能感觉到有振动和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8根线,3根粗的是相线,2根细的是电源线,另外3根是霍尔线。行驶有规律的异响,先简单再复杂,排除 ...

但拆开看,没发现机械部件有什么损坏,所以怀疑轴杆出线的这8根线不少都破皮了,之间短路或与轴管接触短路,引起转速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8根线,3根粗的是相线,2根细的是电源线,另外3根是霍尔线。行驶有规律的异响,先简单再复杂,排除 ...

所以想能不能拆下电机轴出线的这根轴管,因当时满手油泥(内部有润滑脂,黄油)没法拍照,不知道这根轴管能不能单独拆卸,如不好拆卸,就只能想其他办法,如从电机里抽出线换线,但电机里有的线都打了胶密封的,也不好弄,简单的办法是给出线口那的破皮刷点绝缘漆或胶,家里以前买的找不到了,又网上订了绝缘胶和漆,等到货就这样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拆开看,没发现机械部件有什么损坏,所以怀疑轴杆出线的这8根线不少都破皮了,之间短路或与轴管接触短 ...

相线,霍尔线极间短路肯定不行啊!八成是这个故障,先拆开再用胶布绝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想能不能拆下电机轴出线的这根轴管,因当时满手油泥(内部有润滑脂,黄油)没法拍照,不知道这根轴管 ...

拆解方式不对线材容易拉坏。。。搜下网上拆解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线,霍尔线极间短路肯定不行啊!八成是这个故障,先拆开再用胶布绝缘好。 ...

因为破皮处在轴管口处,很难包绝缘胶布,线的破损就是因为要把双脚撑大力掰开超过后轴长度才能卸下来,在这过程中难免位于轴管端部出线不会被压或摆开摆去,多次弯折,导致老化的线皮破裂,即使那有弹簧和套管加强也难不避免,问现在卖电机轮的淘宝卖家,她说现在的还这样设计,有弹簧保护,我说我那也有弹簧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方式不对线材容易拉坏。。。搜下网上拆解视频吧!

是什么方式呢?到时我再按你说的去查看下,我拆时为防止刮坏电线,特意先让没线的一侧先出来,这样能给有线那侧多留点量,让支腿不至于卡得那么紧,可还是避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方式不对线材容易拉坏。。。搜下网上拆解视频吧!

如果是单脚撑或者像上面黑色轮毂那样固定在车架上的双支腿就不存在互相干扰问题,拆后轮就不必卸双脚撑,我另外一辆就是那样的布局,但轮子小(16吋)不利于在没电时骑行

楼主:
比较下这两种双脚撑安装方式,是不是自行车那种必须先卸双脚撑才能卸轮子,而黑色轮毂那种就不用两个一起卸,不必把车身翻过来拆后轮,是不是这种比较合理?

楼主:
不幸的是,轻便电动自行车很多都是自行车那种双脚撑安装方式,而黑色轮毂那种多是18吋以下小轮电动车的双脚撑安装方式,这种轮子太小的电动车没电时蹬着很费劲

楼主:
带两孔的那种就是黑色轮毂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破皮处在轴管口处,很难包绝缘胶布,线的破损就是因为要把双脚撑大力掰开超过后轴长度才能卸下来,在 ...

用热缩管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