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开卡,板子rom不识别(iFound飞天120GB)

楼主(2022-01-17):
我这个板子上的两个孔短接不识别,不断街能显示120G固态,问次板子的rom是短接哪。固态硬盘是方正的

网友A:
都怼怼试试,总有一个是对的吧

网友:
带8脚芯片的,不要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怼怼试试,总有一个是对的吧

裸露铜片的诠释了

网友:
拆掉spi短接两孔即可识别,可有包开这个咩

网友:
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 带SPI的板子不好开

网友:
我也有个带8脚的,不短接rom认,短接了反而不认了,听说是拆八脚可以,但是其他的没8脚的开也经常err01或err04,1120开启来确实有难度,更不要说这主控性能比58xt还差,支持的颗粒不少2dtlc。。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