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太阳能感应灯内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1-17):
以前买了,不少同类型的 太阳能 灯。。

一般 按键 切换 功能就是
1. 常亮
2. 微亮 ,感应人来的时候,就高亮10 来秒。
3. 不亮,感应人来的时候,就高亮10 来秒。

一般我是使用 2 的模式的,
但是有问题,当把电池的点吃光后,由于没有保存设置,所以下次,又要按2下切换为 模式2。
由于灯装的很高,上去按很不方便。(当然有几款有遥控)

主要是不能做到 傻瓜式的。。(由于没有保存设置2,这种功能)

所以想查一下,芯片规格书,看看是否有保存设置这种功能。。

太栏,没有拍照,下图 ,来源于网友。。
图片来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7%81%AF&page=1

网友A:
先确认一下,当电池用光电后,下次充满电你要按两下才会切换第二档模式。如果不按呢?它是第一档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一下,当电池用光电后,下次充满电你要按两下才会切换第二档模式。如果不按呢?它是第一档模式吗? ...

如果,不按,那么就不亮。。。也不是 1的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按,那么就不亮。。。也不是 1的模式。。

明白了。改不了,你如果安装太高的话就不好操作。你看下方便就改大内置电池容量。或者再降低二档照明亮度电流值或许可以用的时间长一点。其实,你也可以用三档功能啊!省电模式哦!

网友B:
你先看看脚位对得起不?再说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脚位对得起不?再说下一步

我简单看了一下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脚位对得起不?再说下一步

5脚接地。7脚输出。8脚触发。应该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脚接地。7脚输出。8脚触发。应该不是。

对的,楼主这个貌似是单片机,电路非常简单,它想改什么都不知道,还有它这个是不是内置充电管理,
我倒是有个图太阳能的,但脚位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楼主这个貌似是单片机,电路非常简单,它想改什么都不知道,还有它这个是不是内置充电管理,
我倒 ...

没有内置充电管理,太阳能板供电简单的通过一个二极管对锂电池进行充电。楼主的想法是电池无论啥状态下,必须保持2档微亮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内置充电管理,太阳能板供电简单的通过一个二极管对锂电池进行充电。楼主的想法是电池无论啥状态下, ...

还是帮帮团明白事理,描述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楼主这个貌似是单片机,电路非常简单,它想改什么都不知道,还有它这个是不是内置充电管理,
我倒 ...

你发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貌似现在好多廉价太阳能感应灯用的都是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貌似现在好多廉价太阳能感应灯用的都是这种电路。 ...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改不了,你如果安装太高的话就不好操作。你看下方便就改大内置电池容量。或者再降低二档照明亮度 ...

感谢,你的回复。。

其实我也可以 把芯片 换掉。。自己画画电路板。。想问问,如果想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就是  “2档”(微光,人来了就高亮20-30秒)。。
如果电池亏电。。那么 灯白天冲够电了。。晚上又自动是 “2档” 。。这种需要用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帮帮团明白事理,描述清楚,

感谢,你的回复。。

其实我也可以 把芯片 换掉。。自己画画电路板。。想问问,如果想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就是  “2档”(微光,人来了就高亮20-30秒)。。
如果电池亏电。。那么 灯白天冲够电了。。晚上又自动是 “2档” 。。这种需要用什么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其实我也可以 把芯片 换掉。。自己画画电路板。。想问问,如果想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

不用芯片,直接人体感应输出加个小电路控制LED灯。平常状态下LED微亮模式,感应到人体后LED高亮状态延时一会自动变成微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芯片,直接人体感应输出加个小电路控制LED灯。平常状态下LED微亮模式,感应到人体后LED高亮状态延时 ...

这是个好想法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我的做法是开源节流
开源:加大电池容量,并联了两颗有4056的18650电池
节流:还没做,打算找到限流电阻把LED亮度再调低

网友:
看成了:感应灯的内八字芯片,在想这是什么封装?

网友:
内八脚没有,我有外八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