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便携式甲烷报警仪JCB4

楼主(2022-01-17):
之前一个朋友送的,应该是煤矿等地方用的瓦斯监测仪器。到手我也没怎么玩,主要是这个机器充电得用专用的充电座,我以前只是焊上线冲了点电玩了一小会。这几天突然想起来了,拆来给大家看看。
正面,功能上还是不少的。

背面,铭牌,参数,功能。还有个螺丝孔,像是固定用的。

上边啥没有,下边是三个充电触电。估计是有配套的充电座。

螺丝用的内六角的,还好咱也有。

拆开。

背板,电池在里面。四周有密封条。

打开看看电池,这有点简陋了啊!

长时间不玩已经鼓包了~可惜,得再找找电池了。

主板。绿色挺工整的。电池,充电触点都是插接件连上的。

上边的传感器组件。排插跟主板连接的。

还有厂家信息

这种过滤器我在一些工业仪器上见过,挺高端的啊。

时间,很久了。

主板正面拆出来。

按钮,数码管,单片机,芯片,蜂鸣器,led指示灯。

单片机不知道是上家修过还是出厂就这样,有加悍痕迹。

基本就这样了。之前向安上个USB接头方便充电,后来测试发现,主板上就没有充电电路,充电触点跟电池正负极直通,这不有短路风险么~要想改还得添加充电模块,好歹手头好几个。不过工程量就大了。之前试过,打火机,天然气都能触发报警,还是很有用的。

谢谢大家,祝新春快乐!

网友A:
只能检测甲烷吗?其他可燃气体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检测甲烷吗?其他可燃气体不行?

绝大部分可燃气体都可以测,只是用标准甲烷气体做标准进行标定的。
这么多年传感器应该失效了,可以用打火机的气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检测甲烷吗?其他可燃气体不行?

可以啊,打火机气喷一下也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打火机气喷一下也报警。

打火机可能用的也是甲烷。

如今这个打火机气相当的乱,有用液化气的、丁烷气的、甲烷气的、丙烷气的。完全摸不到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