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蓝牙恒温电水壶的温度不准,水烧开了不跳直到烧干报警!

楼主(2022-01-17):
我的这款小米水壶是199元的那款蓝牙恒温的那款。现在可以用手机连起来,然后注水开始烧水,烧水后一直加热然后不跳,直到水烧开烧干报警,然后连接上蓝牙,看着温度一直在63°上不去了。感觉是温度传感器不好了,请大师帮我看看呢谢谢了大侠、。

网友:
看个寂寞,连个图片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热敏电阻问题,可以换换看。

网友A:
这种设备还是买机械控制的好用,我一个电热水壶快10年了,天天都烧一壶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还是买机械控制的好用,我一个电热水壶快10年了,天天都烧一壶水。 ...

双簧片也没那么可靠。

网友:
没过保的话直接售后吧

网友:
也是用这种的吗,,我买过换过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簧片也没那么可靠。

我家两个苏泊尔起码都很可靠,钱出到位了就没问题。当时比普通电水壶贵一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两个苏泊尔起码都很可靠,钱出到位了就没问题。当时比普通电水壶贵一倍 ...

我很准确的告诉你,要不你拿温度计做测试,双簧片没那么可靠。随便你多少钱。物理原理在那里。
电子产品,虽然有良品率问题,但是相对于双金属片,在正常良品率下,可靠得多。

这个没必要争论,你看所有精确温度计量的,顶级的有福禄克,安捷伦,哈希,都是电子探头,谁用双簧片?

同理,你说的对,钱出到位的问题,你前出到位,电子可以精确到千分之一度,双簧片,你弄死它,也不可能。这有什么好杠的。工艺控制,各种探头,我用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很准确的告诉你,要不你拿温度计做测试,双簧片没那么可靠。随便你多少钱。物理原理在那里。
电子产品, ...

这个不是跟你比精不精确的,是看售后返修率的。
机械的大多比电子的同类靠谱,你去问问修冰箱的,是机械的直冷的容易坏还是电子的风冷的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跟你比精不精确的,是看售后返修率的。
机械的大多比电子的同类靠谱,你去问问修冰箱的,是机械 ...

那只是你说的,商家压低成本才导致的,而不是电子的不可靠。都选不良品来做,怎么能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你说的,商家压低成本才导致的,而不是电子的不可靠。都选不良品来做,怎么能可靠? ...

根本跟压低成本没啥关系,电子的结构更复杂比机械的出故障的几率就越高。
同样是主板顶级的华硕败家之眼返修率就比低端的入门主板高,功能越多越复杂越容易坏。
就如同热水壶一样,低端的入门机械控制的就一个功能烧水然后跳开,高级点的电子控制各种这样那样的功能肯定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跟压低成本没啥关系,电子的结构更复杂比机械的出故障的几率就越高。
同样是主板顶级的华硕败家之眼 ...

电子结构更加负责?你数码逛那么多,说这种话。
就是一个测温二极管和电阻的事情,有多复杂。

网友:
以后再不买小米就行了,一个卖情怀的山寨厂能做出来啥好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子结构更加负责?你数码逛那么多,说这种话。
就是一个测温二极管和电阻的事情,有多复杂。 ...

你去卖热水壶那里看看再说,什么保温啊煮茶啊功能你一个二极管搞定?看过拆机没有,拆出来都是一大块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卖热水壶那里看看再说,什么保温啊煮茶啊功能你一个二极管搞定?看过拆机没有,拆出来都是一大块板子 ...

呵呵,一个大板子,就贵?好吧,你爱信就信,就是一个温控开关而已,其他就是辅助电路,有多麻烦?看来你也只会拆了。
有时间,你研究下双簧片,在不同温度下的温漂和所谓金属老化吧。
按照你的所谓可靠性理解,最可靠的是以前那种烧开就吹哨的壶。寿命更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个大板子,就贵?好吧,你爱信就信,就是一个温控开关而已,其他就是辅助电路,有多麻烦?看来你 ...

有多麻烦?不要单片机?电源电路?跟机械控制比起来谁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多麻烦?不要单片机?电源电路?跟机械控制比起来谁简单?

那你还是买吹哨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买吹哨壶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买吹哨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买吹哨壶吧

我什么壶都买,就是不买什么蓝牙啊带这些电子控制的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