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插排里哗啦哗啦响,拆开看看明家MIG SP800L

楼主(2022-01-17):
感觉插排里有异响,拆开看看。话说这个插排不错的,现在已经不再生产,买的都是陈年库存货。
这个防雷防电涌,好像还有滤波功能,还有接地显示

尾巴上带网络防雷。网络防雷好像是有百兆千兆的分类,
估计这是个百兆的

线径1.5平方,那年头普通家用插排用这么粗的线可不多见,
现在也不多见,3米多的线占了一半重量。

讨厌的异形螺丝,三角形的

这套螺丝刀很久没用了

双层设计,好良心。

铜条+导线,可惜不全是铜条。果然里面有东西,
红框框那里的定位柱断了,碎片被我拿出来扔了。

铜条宽4mm左右

0.8mm厚,可能误差,0.5mm总还是有的。

搞毛啊,防雷部分拆不出来,跟开关是连着的固定在面板上。不想弄坏,算了就不拆了哈。
从缝隙里照几张,看不大出来明堂。估计是压敏电阻和电容

这里有个线圈,是不是滤波用的?

网络防雷,哈哈,看着有点简陋啊

最后找到一张这个图片,发出来看看。大佬们说说这个数据怎么样

完毕,谢谢观赏。感觉这插排还是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的定位柱会断,可能是老化+暴力快递惹的祸。前年45元包邮,现在好像不容易见到了。

补充内容 (2022-1-20 07:38):
在带2000w烧水壶5分钟左右翘板开关自动断电,另一型号 SP600L也是这样。两个SP系列插排出现同样故障,高度怀疑并非特例而是通病,强烈建议不要购买

网友A:
不错,,买的apc  18元一个不带线,,可以用些热熔胶封封。

网友B:
45也是很良心的价格了,线材和铜条够粗,还有滤波防雷模块才这个价上哪找?唯一缺点就是塑料差了点,螺丝孔能看到裂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买的apc  18元一个不带线,,可以用些热熔胶封封。

美式插孔的那种吗,那个更好,只可惜不适合咱们的插孔,据说还得改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也是很良心的价格了,线材和铜条够粗,还有滤波防雷模块才这个价上哪找?唯一缺点就是塑料差了点,螺丝孔 ...

你看到那个带裂纹的柱子了,哈哈,那个柱子上的螺丝都不敢使劲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买的apc  18元一个不带线,,可以用些热熔胶封封。

在那有?洋垃圾吗

楼主:
拣出里面 的塑料碎片后装回,本想当个主力插排给电脑及外接设备供电,1月20日插满之后(对,8个插口都被我插满了),发现有滋滋滋电流声,随后翘板开关自动断电。我擦,这下我就懵了。赶紧拆开看看,没啥不对,就是翘板开关有明显发热,就又装了回去。然后带2100w的烧水壶,中途8分钟左右又自动断电,真见鬼了。又给拆开又看,还是没发现啥不对,但是只要接烧水壶烧水它一会就断电。疑似翘板开关有故障。搞不来这个,已经丢一边不用了。
我拆过明家的另一款插排SP600L,也是这样,一烧水就断电。我这买了两个明家SP系列插排,都是功率接近但是还没有到2500w的时候,开关就自动断电。买了俩,俩都是同样的翘板开关故障,高度怀疑这不是特例而是通病。强烈不建议购买!!!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铜片也厚,工整.那个带2000W自动跳闸是 过载保护了吧,不是毛病.虽说支持2500W,但是很多带保护的都是不到这个功率就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