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能满足HEVC-10bit+FLAC+1080P的低功耗的板子最便宜的有哪种?

楼主(2022-01-17):
现在用的J1800的板子,用的完美解码,能播放,但是卡顿,不知道J1900或者N3150之类的怎么样?或者AMD的低功耗的APU?

网友A:
要不你上魔改U加主板吧
五代魔改的有一款低功耗的叫啥来着 2.0频率4C8T带6200核显的
完全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加个950显卡呗就好了,750ti只能解8bit265

网友C:
据说8代以后低功耗平台都能硬解

网友D:
你这么搞要求,怕不是要动用高清独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搞要求,怕不是要动用高清独显了

这要求又不高,J1800都能播放,只是卡顿而已,而且估计是FLAC的音频的关系,换成AAC估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8代以后低功耗平台都能硬解

N3150算几代?低功耗平台的代数不是很清楚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950显卡呗就好了,750ti只能解8bit265

只是播放视频用用,用独立显卡就过了,还不如直接串流用手机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上魔改U加主板吧
五代魔改的有一款低功耗的叫啥来着 2.0频率4C8T带6200核显的
完全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

4C8T的功耗会低吗?我只要求1080P而已,还不想功耗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4C8T的功耗会低吗?我只要求1080P而已,还不想功耗太大

当时是挂了8个4T矿渣盘 2个1T做下载盘 一个三星SM963做NAS 装的unraid 挂了个win虚拟机
基本U占用40%的样子
ups上显示功耗一般42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是挂了8个4T矿渣盘 2个1T做下载盘 一个三星SM963做NAS 装的unraid 挂了个win虚拟机
基本U占用40%的样 ...

那不错啊,啥CPU这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N3150算几代?低功耗平台的代数不是很清楚唉

大概可能也许是6代,4系列应该是七代,那七代应该就能硬解4K10bit了,因为我用过4205,能硬解4K10bit

网友A:
QHH7
注意下
只支持Z97 H97
大部分微星主板需要支持五代的第一个BIOS并关掉ME才能用
华擎正常。
微星ME经常封老ES U

楼主:
引用 网友A:
QHH7
注意下
只支持Z97 H97

谢谢,去看看,Z97用过5代I5,好像功耗也挺高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去看看,Z97用过5代I5,好像功耗也挺高哦

这玩意儿看电源
有些垃圾电源太垃圾 效率忒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可能也许是6代,4系列应该是七代,那七代应该就能硬解4K10bit了,因为我用过4205,能硬解4K10bit ...

4205能解10bit加FLAC吗?有时候还是音频解码比较会卡的样子

网友E:
低耗平台硬解很悬,J1900和J2900只支持到4K 8bits,但凡10bits或者HEVC/265编码的都不支持,软解的话1080P的没问题,我手头用的是J29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耗平台硬解很悬,J1900和J2900只支持到4K 8bits,但凡10bits或者HEVC/265编码的都不支持,软解的话1080P ...

你是哪里看的?硬件规格书还是主板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里看的?硬件规格书还是主板说明书?

DXVA Checker

http://codecpack.co/download/DXVA_Checker.html

网友:
HEVC+10bit只有7代iu或者9xxx系列后的apu核显能支持,A卡需要400以及Vega系列,N卡则需1000系列以后的型号,明确告诉你J1900 N3160 Z97之类的都不行,iu的解码能力看似很强实际性能和画质很拉跨,建议选ryzen 4xxx系列apu或者12代iu或者上独显,RX550和GT1030都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