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池保护板带充电功能吗

楼主(2022-01-17):
捡了一个四节铁锂电池并联的电池组,但没充电器,买充电器又不值当的。电池组带的保护板能充电吗,给保护板接5v的电压可以吗

网友:
显然不带
显然不能

网友:
5V是不行的,很快会保护。3.6v电压,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
充电是个啥功能?

网友:
当然不能,保护板就是保护板,和充电没关系

网友:
不带
保护版是防过充和过放用的
你这个需要用专门的充电板
你搜一下铁锂充电板
和普通3.7V锂电的充电板也不一样。

网友:
串联一个5欧电阻可以临时用用,但是建议尽快换充电板,再次也得换对应恒压电源来充电

网友:
捡个鞍子买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