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en+JS29F16B08JCNE1开卡失败Download ISP Fail

楼主(2022-01-17):
看到有前辈用2246en+JS29F16B08JCNE1 成功量产,就心动买了块16贴板子和一些颗粒,但是今天折腾一天都没能成功,所以发帖出来求指点。
按照前辈的经验,四个颗粒都翘脚了,一边4脚,一边8脚,开卡软件能正常识别。缓存测试通过。
但是开卡的时候就报错了。

请教是哪里有问题呢? 多谢多谢!!!

楼主:
颗粒识别正常。

网友A:
关同步看能过不
另外可以试试只贴正面

网友B:
4个颗粒就16ce了?单颗4ce1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同步看能过不
另外可以试试只贴正面

关同步,关内部交错,外部交错8改4改2,都分别试过,故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颗粒就16ce了?单颗4ce16G?

是的啊,intel这个slc就是单颗16g 4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同步看能过不
另外可以试试只贴正面

四颗都贴正面么?明天我试试。 正面只贴二颗粒试过,卡在verify ISP,然后报错,比现在4颗前进一小步~

网友C:
两个问题
1、这个板子的颗粒不需要翘脚,只要把两个芯片之间的0欧电阻(RS电阻)拆掉即可
2、贴法不对,这个板子四贴、八贴都是贴在主控面,四贴位置是F1,F2,F9.F10
CE都跑到两个CH上面肯定不太对劲,你可以尝试着去修改一下,这个板子焊接难度比较低,有铅锡焊接起来也相对容易,祝你成功

网友D:
8片4CE闪存全部贴正面。反面只支持2CE闪存。正面贴闪存顺序F1-F2-F9-F10-F5-F6-F13-F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8片4CE闪存全部贴正面。反面只支持2CE闪存。正面贴闪存顺序F1-F2-F9-F10-F5-F6-F13-F14。 ...

是这样啊,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问题
1、这个板子的颗粒不需要翘脚,只要把两个芯片之间的0欧电阻(RS电阻)拆掉即可
2、贴法不对,这 ...

谢谢指点,我刚才试了下正面贴4颗,然后发现第四个死活不认,换了颗粒(颗粒都上过测试架),主控也拆了值锡重新焊了,都不行,彻底晕菜了,怀疑是板子或者主控坏了,不然咋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刚才试了下正面贴4颗,然后发现第四个死活不认,换了颗粒(颗粒都上过测试架),主控也拆了 ...

RE13~RS45,一共8个电阻查一下。如果电阻没问题,那么把主控拆下来重新植锡装回。

网友:
这里检查下

网友:
那三个是地线、空脚、地线。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全面清理了下,主控也重焊了,然后只贴一片,开卡报reset fail,又回到最开始时候的问题了,只剩缓存没重焊了,一会我再重焊下缓存,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我又在鱼上新买了块8贴板子,到了我再试试,不行就只能放弃了,就贴几个U盘算了

楼主:
重新买的8贴板子没问题了,芯片翘脚,去了土狗,贴上直接开卡成功了,谢谢大家指点。16贴这个板子估计哪里有问题,等我有空有闲心的时候再看吧。再次感谢!!
slc的速度还行,供有兴趣的坛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