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没有评测CPU的视频解码能力的网站之类的?

楼主(2022-01-17):
想对比下CPU的视频解码能力,比如能不能解10bit视频之类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评测网站啊?

网友A:
你这还真难倒我了
potplayer
下载个10bit的视频
然后按大小写上面那个按键
视频信息就出来了啊
或者B站 视频里面右键 什么统计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真难倒我了
potplayer
下载个10bit的视频

不是测试我自己的U,是想问有没有评测对比之类的,类似天梯这种东西的

网友B:
i3/i5/i7/i9,Intel大哥已经给排好顺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3/i5/i7/i9,Intel大哥已经给排好顺序了

不一定,同一代CPU的核显硬解能力基本相同,硬解能力进步比较明显的是3 4 6 11这四代,其它几代基本算是挤牙膏,不过实际表现还是受到核显EU和内存带宽的限制,理论上i3到i9不会有明显差距,奔疼和塞羊就不一定了

网友:
一个典型的原盘HDR视频,参数包括HEVC编码、10bit色深、BT.2020色域、YUV 4:2:0色彩空间

  如果你的CPU足够强劲,那么可以使用软解来播放10bit视频,和硬解相比这也更不容易出错。但是如果你觉得视频卡顿,恐怕就需要考虑硬解了。如何才能正确硬解10bit视频?首先得判断显卡是否有能力支持10bit视频的硬解。

  硬解和GPU相关,先来说说NV方面。NV的硬解技术为PureVideo,要比较好地解码4K HEVC 10-bit视频,需要PureVideo VP7或以上规格的技术。那么有什么NV显卡支持这个规格呢?到了帕斯卡这一代,包括GP102、GP104、GP106、GP107、GP108核心,全部都配备了PureVideo VP8,硬解4K HEVC 10-bit视频无压力;但上一代就比较诡异了,只有GM206(包括GTX 950、GTX 960)支持PureVideo VP7,其他都只支持VP6。

GTX 900系列只有GTX 950、960支持4K HEVC 10-bit硬解,GTX 1000系列全支持

  再来说说AMD的GPU。AMD GPU的硬解技术是UVD,只有UVD 6.3或以上的版本,才能够硬解4K HEVC 10-bit视频。AMD的独显目前只有RX 400系列、RX 500、Vega系列有能力硬解,以及Stoney Ridge之后的APU可以硬解。

  Intel的GPU硬解技术是Intel Quick Sync Video,只有Broxton(最新一代Atom,已停产),以及Kaby Lake(第七代酷睿)及更新的产品线能够硬解4K HEVC 10-bit视频。

Intel只有Kaby Lake之后的产品可完美硬解4K HEVC 10-bit视频

  除了看型号,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GPU是否可以硬解4K HEVC 10-bit视频的方法——使用DXVAChecker这款小软件即可。如果看到“HEVC_VLD_Main10”一栏中有显示“4K”或者“QFHD”,那就说明GPU可以硬解4K HEVC 10-bit视频。

DXVAChecker,可检查硬解的支持情况

  DXVAChecker:点此进入官网下载

  接着,需要正确配置解码器,这里仍以LAV解码器为例,这是目前能比较好地解码10bit的解码器。在LAV解码器当中,可以在“Hardware Acceleration”处选择硬解方式,目前常用的一般是两种硬解,一种是“DXVA2(native)”,另一种是“DXVA2(copy-back)”。

如果软解性能不够,需要硬解,推荐使用DXVA2 copy-back

  这两种硬解的区别在于,native会把数据完全交给GPU处理,而copy-back会多出一个回传到内存给CPU处理的步骤。从效率的角度来说,native会更高一些。但是,如果要硬解10bit视频,并不推荐使用native。

  一来,使用DXVA native硬解,某些GPU解码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AMD RX显卡用native解码10bit可能会出问题,但NV的GTX10X0就不会,你很难判断到底某显卡用native解码能不能正常工作,用copy-back大家都是没问题的。二来使用native解码会强制使用YUV输出(在LAV设置了RGB输出也不行),如果使用EVR渲染器画质会比较差。

  因此,如果你想要用显卡硬解10bit视频,那么推荐使用LAV解码器当中的DXVA2 copy-back硬解方式。如果性能足够强劲,还是推荐使用CPU软解,最不容易出错。无论哪种硬解,都只对色彩空间是YUV 4:2:0的视频有效,遇到YUV 4:4:4之类的高规格还是会软解的。与此同时,如果用madVR渲染的话还要注意版本,madVR在0.9之后的版本才开始支持DXVA YUV 4:2:0的10bit解码输入。另外,软解虽然费CPU,但也可以把更多的GPU资源留给madVR渲染器,以获取更高的画质,因此如果CPU性能够强,还是软解更合适

HDR竟有这些大坑?电脑播HDR的正确姿势你知多少

网友C:
各解码器设备支持状态。
AMD GPU
Intel GPU
NVIDIA G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解码器设备支持状态。
AMD GPU
Intel GPU

有没有手机芯片的视频解码能力测试对比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