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DC电阻分压功耗大可以加个MOS来开关控制吗

楼主(2022-01-17):
电池供电,用5个10K电阻串联分压,ADC连最后一个电阻前。这分压电阻一直在耗电,想着能不能在分压电阻到地之间加个NMOS做开关,反正检测电压也不需要实时检测,只需要过一段时间唤醒检测一次然后把数据发送出去就继续睡过去。那每次检测前先把MOS打开,再读取ADC。完事把ADC关掉,MOS关掉再睡眠。这样对最终结果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可以,注意选低导通电压

网友:
1、每次检测间隔多少?2、检测信号由谁发出?3、分压电阻能有多大功耗?

网友A:
mos用低内阻的,接上拉电阻和采样端就好了,建议8205之类的低压差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用低内阻的,接上拉电阻和采样端就好了,建议8205之类的低压差mos

可以的,而且已经有人应用了

网友:
首先得搞清楚,你想在正端断开,还是在负端断开,其中的主要问题是MOS和驱动电压的极性,通常选用NMOS接负线上用高电平驱动,或者将PMOS接在正线上用低电平驱动,这样驱动电路比较简单,主要考虑MOS的Vgs导通电压阈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这样干的,省电。或者要求不高的话直接io口推挽当verf。

网友:
分压电阻搞大些,差不多电池自放电那个级别你就不会觉得耗电了。

网友:
要求高就用继电器,一般情况下直接用IO就够了,OC的IO口最佳。

网友:
5个50k、或100k电阻,功耗还大么

网友:
要注意mos的耐压得超过电池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干的,省电。或者要求不高的话直接io口推挽当verf。

那要是关断MOS,ADC口不就是12V了吗。会不会烧IO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关断MOS,ADC口不就是12V了吗。会不会烧IO脚

单片机供电不用ldo降低到5v或者3.3v吗。一般ldo误差2%以内精度不高用用够了。你要是测外接的超过5v电肯定要电阻分压,pmos阻断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