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时代的印记,日本产松下寻呼机拆解(Matsushita EK-2097 AB)

楼主(2022-01-17):
松下寻呼机,型号:EK-2097 AB   标称小日本制造

时代印记很明显的电子产品,还起当年别在皮带上面的日子,还有那个大哥出来后,挖出寻呼机的段子。这种小屏的寻呼机,感觉是进品的机率还是蛮高的,因为早期的价格高高在上,后来价格下来了,就是那种大屏的了,我后面买了一个摩托罗拉的,型号好像是进取2000,价格很便宜了,好像200多元,还送了几个月的月租。

型号:EK-2097 AB,整机的外观,也拍了图片的,一下子没有找出来。这台机器还能开机的,工作正常的。算是比较 难得的吧。如果有寻呼台的话,可能还是能发挥余热。

拆开外壳
有两层电路板,通过插排连接的

这个好像就是底部的电路板,连着小屏幕

双面板,底部两颗大IC

飞利浦的IC

这个不知道是哪家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也是不知道功能的IC

都是一些上古电子元件

不过,生产工艺,确实还是不错的

改天有空了,再补上整体外观图片,以及开机的图片,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个时代的标记。

网友B:
进液腐蚀了,能开机已经是奇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时代的标记。

确实很有年代感了,这种小屏寻呼机,应该是第一波或者第二波使用寻呼机的机型,价格高

价格应该在1000元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液腐蚀了,能开机已经是奇迹了

可能是电池液渗透了一些到电路板里面

其它的就是正常的受潮氧化了

改天上开机的图片,全部字符都能正常显示的

但是好像不能显示时间和日期的,本来想当个电子钟使用的,也不行了

网友C:
那在个年代,这已经算是集成度很高的了

网友D:
第二个不是日立吗?

网友E:
也是后期的产品了

网友F:
高端产品啊
当年这东西相当的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在个年代,这已经算是集成度很高的了

应该算高端电子产品了,尺寸比较小

价格也极好,所以也舍得用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不是日立吗?

应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后期的产品了

应该是价格还没有完全掉下来时期的产品

段位要比后面的大屏机,在侧面显示那种,高级不少

用得起的人,也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端产品啊
当年这东西相当的香

这款机,别在皮带上面,还是很香的

后面出的,就只能塞进裤袋里面了

这就是差距

网友:
应该是后期产品,集成度已经很高了,元件比较少,但晶振竟然有4颗

网友:
第一第二个是摩记的(第二的是中文),后来用过国产送月租的

网友:
呼机,手机,孙悟空

网友:
9几年的时候读中学,都喜欢用亲戚淘汰的寻呼当钟表、闹钟。滴滴声音够大,震动很猛。
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用不起,以至于后来圆梦这个情节,2003年在昌吉都还用过。再后来嘛相比电话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我的是第一代,EK-2076EAB,现在还能正常开机,现在在桌子上放着,去年买了个拆机,没看清楚,到手的是2097,现在拆了扔桌上

网友:
这种已经大量应用贴片小零件了,可玩性已经很低了。

网友:
振动马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