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免费打样的几块4层板

楼主(2022-01-17):
感谢嘉立创,免费打样真不错。一直做双面板,但模块要做小就没法走线了,四层板就可以大展拳脚啦~~
这个月的第一次就献给了这些:

这次直接给了我6片~~
按中间掰开再磨一下就可以了。
焊好了一些
一、CS5080E——5V输入10W,2串锂电池升压充电芯片,效率85%+
二、FP5319——外挂Nmos的boost升压芯片,效率90%+
输入它频率可以到1MHz但那会儿的波形很丑,实测在200~400MHz比较好。
三、ISL6255——集成2/3/4串buck同步整流充电和电源/电池切换的电源管理芯片,充电电流可定义最大5A,效率93%+
也是这次最复杂的一个,但电路没有出问题,可以正常工作。
这一个模块,就能代替普通的恒压恒流模块+理想二极管+切换继电器,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成本和占地面积。

网友A:
这种不会被判定为拼版要加钱吗?为什么我上次搞了4个圆形电路板连一起,最后也判定为拼版要加钱

网友B:
ISL6255这个模块真是好东西,一板省三板,这个模块用的是官版典型电路吗?

网友:
想问下几张板子是不是可以每张都指定图纸,因为不想打那么多,又不想浪费张数.

网友C:
提个小建议:电感采用一体成型的能提高一点效率,且泄漏的磁通会小,能降低EMC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会被判定为拼版要加钱吗?为什么我上次搞了4个圆形电路板连一起,最后也判定为拼版要加钱 ...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我也还没搞清楚逻辑,昨天下的单被认为拼了,取消重新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个小建议:电感采用一体成型的能提高一点效率,且泄漏的磁通会小,能降低EMC干扰 ...

手上没有,没买那种全密封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L6255这个模块真是好东西,一板省三板,这个模块用的是官版典型电路吗? ...

官方PDF的电路,去掉了一个小pmos好像并没有什么用的,输入电流检测信号隔离电阻改成两个22,输出电流检测信号隔离电阻改成两个0,vdd-vddp限流电阻改成1Ω
最好在左上角那个pmos并联个肖特基,因为它要检测到输入电流在检流电阻上的压差到0.01V才会打开那个mos(达到0.1V将减小充电电流以防拉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