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廉颇老矣,饭量很猛;SONY WALKMAN SRF-39便携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2-01-17):
廉颇老矣,饭量很猛-----拆SONY WALKMAN随身听收音机,型号:SRF-39

名声在外的SONY大法WALKMAN收音机系列,到手一台,成色算末等伊拉克成色,以为要凉了
一番打理后,装上电池,居然能正常工作了,各项指标非常优秀
就这伊拉克成色的机器 ,足能秒杀德生之流;
打理的项目也很简单,就是用神油喷了三只机械开关,这里说一下,这个好像是通病了,机械开关使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接触的问题,但这种通病,好像又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台机器还有一个特点,只使用一节5号电池,推力特别强劲,开到一半偏上一点的音量,就很大声了,音量全开,耳朵是受不了的。
音质也很喜人

据说这款收音机,还有一款监狱版,就是采用了透明塑料外壳,能一眼看到电路板,也是深受里面大哥的喜爱

外观造型很不错的

上盖

底盖

电路板正面
电路池负极的弹簧,是用海尔LED驱动电源套件,遥控器里面的弹簧,拆下来移花接木的
多备点材料,还是有好处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伊拉克成色,不是吹的
再晚些时间打理,这个开关就散架了

用料真的不错
电解电容,都是红宝厂和伊娜之类的
工作起来浑身是劲

饱经沧桑的电路板底部
没有人想到,这成色,一通电还能发出声音吧

SONY自家的收音机IC:CXA1129A
性能优异

这颗IC,好像是4537,(第三字符,有点看不太清楚了)

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款机器
看起来,还能再战斗个三五年的

网友:
确实用料不错

网友A:
楼主你把  WALKMAN  打成了   MALKMAN

楼主:
两颗IC的方案,电子元件也是好的材料

确实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  WALKMAN  打成了   MALKMAN

感谢指正,已经更正了

着急发贴,打不字了,作为索粉,不应该啊

网友B:
内部真够脏的,电池漏液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真够脏的,电池漏液了吗

可能是吧
反正是末等伊拉克成色
但简单打理后,又满血复活

网友C:
现在听收音机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听收音机的越来越少了。

收音机里全是广告,没办法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里全是广告,没办法听了

去年有很多地方频道被优化了。

网友:
索尼不错的。楼主这个外壳有点粗。

网友E:
目测单面板,强迫症我肯定把元件搬下来抄板再搬新板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单面板,强迫症我肯定把元件搬下来抄板再搬新板哈哈哈哈

收音机板,能不动就尽量别动

那个线圈,拆下来,再装回去,对参数就有影响了。

网友:
原来的老收音机应该就是这样的,不知是打了蜡还是什么东西,新的看起来也脏兮兮的。

网友:
我可惜我那sony的卡带机,一节5号电池听1天,150元让我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正,已经更正了

着急发贴,打不字了,作为索粉,不应该啊

楼主你把    不打字了     打成了      打不字了

网友:
不知道用洗板水洗洗会不会“洗洗更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板,能不动就尽量别动

那个线圈,拆下来,再装回去,对参数就有影响了。 ...

有道理哈哈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洗洗干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单面板,强迫症我肯定把元件搬下来抄板再搬新板哈哈哈哈

我当年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一台60年代和一台80年代的收音机,收音灵敏度和音质都超好,被我强迫症动了原件,后来感觉参数调不回去了,最终被五马分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