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波轮洗衣机控制板上的这几个针脚怎么用?

楼主(2022-01-17):
格兰仕洗衣机自从自己换了这个控制板用了几个月后,经常会出现插电嘀的一声,但是按键没反应,拆下控制板看到这4个针脚,有写reset字,我尝试短接reset和mode以及GND,偶尔又好了,这次乱操作,导致水位按键不灵了,但是先启动再暂停,水位按键又可以用了,肯定是模式出问题了,百度上找不到说明书,哪位大侠有这维修经验,指教一下怎么操作?

网友A:
reset是复位,mode是模式,应该单独跟GND短接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是复位,mode是模式,应该单独跟GND短接才有效。

我也是这么想的,短接5V针脚太危险,怕搞坏了,所以测试时短接GND的,现在模式改变了,改天抽空拆开再一个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