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福特车机FD01AC改家用.是怎样接线啊.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2-01-17):
是怎样接线啊.请大神指点.可能是车机坏了。全是锈

网友A:
定义都给你了还怎么说怎么接?接电源,接ACC,接喇叭,

网友B:
这么明白的接线标识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接,还是不要弄了。

网友C:
1-20都已经标识了,既然不行,楼主可以淘个原装排线

网友D:
这也不是原车的车机吧。

原车车技会有协议,全接对了也不一定能用,或定时关机,或打开要密码。

这种改装车机一般接线对了可能就可以用了。

记忆电源直接接电瓶可不加开关,ACC加个开关,喇叭线是一对一对的,不要接错,因为车机功放大多BTL的,不要接错,不要接错,其他就是天线什么的,根据需要接即可。

网友E:
B+ ACC  ILL  接12v正极 ,个、GND接12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我虽小白,我一般都是先动手,搞不定了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B+ ACC  ILL  接12v正极 ,个、GND接12负极就可以了。

接B+  ACC不接ILL按键灯亮30秒左右就灭了.屏不亮.接上ILL灯长亮屏一样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都已经标识了,既然不行,楼主可以淘个原装排线

有原排线啊。接B+和ACC按键灯亮30秒左右就灭了。再接上ILL接键灯常亮。屏一直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明白的接线标识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接,还是不要弄了。

有原排线啊。接B+和ACC按键灯亮30秒左右就灭了。再接上ILL接键灯常亮。屏一直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都给你了还怎么说怎么接?接电源,接ACC,接喇叭,

有原排线啊。接B+和ACC按键灯亮30秒左右就灭了。再接上ILL接键灯常亮。屏一直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不是原车的车机吧。

原车车技会有协议,全接对了也不一定能用,或定时关机,或打开要密码。

有原排线啊。接B+和ACC按键灯亮30秒左右就灭了。再接上ILL接键灯常亮。屏一直不亮。是不是有什么加密了啊

网友F:
原车的有1小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车的有1小时模式

有原排线啊。接B+和ACC按键灯亮30秒左右就灭了。再接上ILL接键灯常亮。屏一直不亮。

网友(2022-02-19):
引用 网友A:
定义都给你了还怎么说怎么接?接电源,接ACC,接喇叭,

我的福克斯dvd外接电源也是同图中这样接的,根本就没反应,这个dvd就没有ACC红色线,只有黄色线和黑色线。

网友:
我福克斯的dvd尾插头也是一样,没有红色线(ACC),外接电源正电接黄线,负电接黑线,无反应不启动,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这个福克斯dvd是蒙迪欧的,尾插头没有红色线ACC,拿到车上插车插头正常启动播放,而拿回来外接电源无反应,外接电源正电接黄线,负电接黑线,都没能启动,折腾了几天,又没电路图,dvd机也没标识,详细分析不可能没有ACC线的,最后检查尾插头,发现20PIN插有一个脚是空的,抱着试试看把这个空脚从小插头用红线引接出来一起接到黄线正电源,通电后竟然可以启动播放CD碟了,真不知道是不是4儿子店把原机的ACC红线拆掉还是什么原因,搞不明白。

网友(2022-05-20):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