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请教东芝9e2h、9edj用什么版本工具能认出来?

楼主(2022-01-18):
在x鱼上买了两片9e2h和9edj(4ce、4die、bga132,64g),想上2246en主控sata板子。flash db里有9e2h参数,在开卡工具里却又找不到9e2h。百度了一下资料又比较少,只能求教ssd前辈了。

网友A:
9Edj就用9DDJ来开!9e2h就用9D2h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9Edj就用9DDJ来开!9e2h就用9D2h来开!

flash db里有9e2h参数,在开卡工具里却又找不到9e2h

楼主:
flash db里有9e2h参数,在开卡工具里却又找不到9e2h

网友A:
自已添加呗,就用9D2H的参数

网友:
9e2h四贴没啥问题  8贴硬是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添加呗,就用9D2H的参数

flash db里加了9e2h参数,到开卡设置里面有,还要改哪里?谢了

网友:
就选9D2H开

楼主:
我疑惑在flash db里有9e2h参数定义,但到开卡设置里面却没有9e2h

网友:
点AUTO,跳出的选项中随便选一个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