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weller焊台能不能改成T12?

楼主(2022-01-18):
偶然得到一个Weller焊台,交流24V电源,考虑能不能改成T12。拆开发现是变压器供电。准备拆变压器,减少次级线圈,接个整流桥,上个大电容,以期得到24v直流供给T12,是否可行?

网友A:
完全可行;整流桥搞大一点即可。

这变压器倒是别具一格,C芯?

网友:
120V的。扔了吧。不值得折腾

网友:
做工不错,保险管还是搭棚的

网友:
120V的大变压器怎么改啊?
改不了,放弃吧

网友B:
936变压器改过,我的思路是增加整流滤波稳压24伏直接到T12控制板,比你拆变压器容易很多。
还有18伏的交流变压器半桥整流滤波后也是24伏。
还有咸鱼有卖24伏交流直接用的T12控制板。

楼主:
120v不用担心,我这里市电是120v

网友:
可以直接买白菜白光电源板加控制套件改,这个如果没有出售价值,估计就留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行;整流桥搞大一点即可。

这变压器倒是别具一格,C芯?

不是C芯,好像就是一整条硅钢片卷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0v不用担心,我这里市电是120v

T12原生态就是交流24V,随便玩算了。
如果折腾一下,可以加整流,搞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变压器改过,我的思路是增加整流滤波稳压24伏直接到T12控制板,比你拆变压器容易很多。
还有18伏的交流 ...

谢谢回复,考虑到本来输出是24v交流,整流滤波后电压应该远远超出T12得的额定电压,所以想把电压降下来,手里有控制板和T12的头子,不准备买别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2原生态就是交流24V,随便玩算了。
如果折腾一下,可以加整流,搞宽一些。 ...

T12原生态是24V交流?我一直以为是24V直流,24V交流直驱?不能调温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原生态是24V交流?我一直以为是24V直流,24V交流直驱?不能调温了啊。

现在正品二手HAKKO FX-951、888D也就两三百元,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2022-12-17):
引用 楼主:
T12原生态是24V交流?我一直以为是24V直流,24V交流直驱?不能调温了啊。

发热丝本质上就是电阻丝,交流直流都能热,对于原厂来讲绕个大弯搞成直流无疑是增加成本的事情,无论936、T12(原厂应该是脉动直流)、JBC210、JBC245、JBC470这些常见的型号原装机都是交流的,原装JBC210、245都是23.5V交流供电,由于国产和个人DIY的做不好210才用的12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