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DIY需要的电容电阻型号那么多,你们都怎么买的?

楼主(2022-01-18):
需要什么买什么吗?还有IC型号更是多如繁星,不可能在家里各种都刚好备着吧。

网友:
需要什么买什么,最好守着一家电子城,这就是产业聚集的好处

网友A:
广东那边直接跑华强北了,其他地方就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屯了,电阻倒还好,可以拆机,主要是贴片电容之类的,还是得买样品包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东那边直接跑华强北了,其他地方就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屯了,电阻倒还好,可以拆机,主要是贴片电容之类的, ...

电容还好吧,容量耐压差不多的可以替换,电阻还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还好吧,容量耐压差不多的可以替换,电阻还真不好说

电阻除了有些有功率要求或者精度要求,大部分都只是要个阻值而已,直接可以看啊。直插电容没啥问题,贴片电容麻烦啊,就算容量能看大小,耐压也看不出来吧,除非分析电路来猜

网友C:
优信满3包邮很方便了.

网友:
贴片的买个样品包,然后垃圾堆里捡料板拆。

网友:
到处拆,闲置数码产品上面可以废物利用。偶尔特殊元件那需要下单购买。

网友D:
电阻都按 E6 规格买.
1/10/100/1k/10k/100k/1m
总共42种.
按你的喜好买对应的 封装.也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不玩模电,按
贴片电容买 1/2.2/4.7  1nf~10uF 就足够了.

总共百元左右搞定.
---

想要齐全那不可能,都是差什么买什么.
我手上已经存了几千种元件,几十盘电阻电容,还有上百斤电子垃圾.
都是头脑一热买的.

慎重!!!
你看论坛老** 他们卖电子垃圾,戴名表开豪车,活得可滋润了.

网友:
贴片的元件不好找,买电阻、电容包好点,虽然有些用不上,但找起来方便,再说也便宜……

网友:
业余的就是按需采购了,常用的会备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都按 E6 规格买.
1/10/100/1k/10k/100k/1m
总共42种.

老板可以开店了

网友:
贴片的我不买,那玩意容易丢,常用的色环电阻备一点

网友:
随用随买,淘宝好多都包邮

网友E:
然后家里就屯了一大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后家里就屯了一大堆了。

看来都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信满3包邮很方便了.

优信是什么鬼

网友:
淘宝搜优信电子,就是个淘宝店,专门卖元件的,同类店铺还有好几个。

网友F:
我猜他们都是这样买  用啥时稍微多买点,绝不按数买,下次再多买点,慢慢的越来越多。看见成色好的板子赶紧藏起来,可以拆件用。到最后 家里就成垃圾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猜他们都是这样买  用啥时稍微多买点,绝不按数买,下次再多买点,慢慢的越来越多。看见成色好的板子赶紧 ...

完全正确,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