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器件选择?12v转3.3v,电流不超过50mA,并联在汽车启动电瓶上

楼主(2022-01-18):
电路是12v转3.3v,电流不超过50mA。并联在汽车启动电瓶上,短路保护器件应该选择什么器件。

网友:
100欧电阻就行

网友:
10到100欧姆的插脚电阻即可,最细最小的那种更加,发热烧见效快。

网友:
为什么总要电阻代替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