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华谊HYELEC HY3005B 可调电源,388元值不值

楼主(2022-01-18):
价格还是有点小贵 只是为了与公司里以前买的电源型号相同 这样用起来方法也都统一一些 精度倒还可以 小功率电源 编码调压调流还算精准

明纬S-350-27改可调 0-48-90V 探讨送M币抽奖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792-1-1.html

网友:
我是买的老一代的,这东西精度没啥问题,就是功率虚标严重,好在平时不太修大功率的设备,也够用了,不行就自己把里面的电源换了

网友:
还行吧,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凑合事儿,前级开关后极线性,功能简单做工一般价格偏贵~

网友A:
这个价格贵啊,200左右算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贵啊,200左右算合适

是的 低于300块合适   200块感觉还是买不到的

网友A:
其实不在乎牌子的哈,有大把选择,例如我买的是cps-3205 用的是相当好,而且买了好几台了

就这个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在乎牌子的哈,有大把选择,例如我买的是cps-3205 用的是相当好,而且买了好几台了

就这个

这个好几年前就买了,好用,现在有问题,电流有底数,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C:
看用料不如我买的优利德的看这里

网友:
这个价格都快能卖“睿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料不如我买的优利德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840-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看这里 ...

优利德毕竟是大品牌 确实做工用料比起这个华谊的好很多  买华谊也是为了迎合前辈他们买的同步罢了 仪器型号少一点比较容易同事们上手 呵呵

网友:
花300多买开关电源的就觉得不值了

网友:
这个电源挺好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几年前就买了,好用,现在有问题,电流有底数,不知道怎么修

检查电流调整的那个运放的基准电压是否偏了。时间长了,分压电阻变性可能会造成基准偏离。

网友(2023-04-27):
这就是传说中的为情怀买单吗?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反激的,就是不知道低载或者重载会不会啸叫

网友:
贵,性价比低.一般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