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剑桥540A功放,开机保护故障灯循环3闪

楼主(2022-01-18):
表面上这是拆机帖,但主要是想求教一下,有台540功放开机后,面板故障灯闪3下一直循环,根据标识应该是代表输出端短路,但是测量输出端没短路现象,4个大管也没有短路现象。功率放大部分开机两秒后就会保护断电。有没有大哥能给点指引?

网友A:
两个方向
一个是修保护检测电路,比如保护检测电路供电是否正常、保护检测的阻容原件是否正常,具体电路结构具体分析
另一个方向是顺着输出端子一直往输出级找 查下是否哪里发生段路

最后实名羡慕楼主这台功放

网友:
也可能是检测电路本身有问题

网友B:
闲暇帮你找了下用户手册,参考640a,先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暇帮你找了下用户手册,参考640a,先查供电

好资料,谢谢!

网友C:
当时什么价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什么价买的。

这个不是我的,不知道人家怎么弄回来的。

网友:
怎么照片这么糊??元件都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向
一个是修保护检测电路,比如保护检测电路供电是否正常、保护检测的阻容原件是否正常,具体电路结 ...

谢谢大佬提供的思路!
我自己认为在一套音响里面,功放不是很重要,只要有一台过得去的就可以了,一般性能好点的都听不出太大区别,反而音箱就不同了,100个音箱有100个听感。

网友D:
从细节看:这是一台设计规范的国产机

网友E:
白天和晚上都是音乐,拆开才发现空空如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细节看:这是一台设计规范的国产机

哪里生产不清楚,不过这台机器细节上还是过得去的,不过感觉路遥功放的细节做得更足。国产高端没拆过,低端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天和晚上都是音乐,拆开才发现空空如也!

这个不算空了,电路板大大小小横着竖着两三层了,就变压器那里空着是正常的,怕干扰吧。

网友(2022-10-22):
要测保护电路是不是正常,±供电,保险,主板上有大电感的地方测一下中点电压是否正常,听继电器开机几秒后右吸合声,功放差别很大,95年时朋友卖音响家庭影院,当时对比了一个马兰士功放和一个国产功放,声音国产大,但听起来嘈,一会儿就烦躁,马兰士听起来舒服,不累,也不算发烧友,也没钱发烧,但觉得喇叭,功放的设计生产还是要有点音乐文化底蕴,很简单我换了一对标致607 的拆车喇叭在自己车上,一朋友突然说,你这音响声音听起来舒服,就这么简单,我认为听起来不烦 不燥就不错,关键室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