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亿诺抽油烟机突然不能关机,只能拆开了看看

楼主(2022-01-18):
家里的油烟机突然就不能关机了,只能拔电源线才行,但是现在变成只要插上电源线就直接启动了。于是就把顶部的盒子拆开来看看,怀疑是前面的控制板的问题,但拔掉控制板,插电还是直接启动,就我的能力已经没办法查了。不过好在它还能转,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各位有知道大概原因的不?谢过

这个蓝蓝的是继电器吗?会是这个的问题不?

这个控制板是触摸的,应该不会出现卡住的现象吧,而且拔掉控制板插电还是直接会启动

补充内容 (2022-1-20 10:08):
在各位的帮助下,已经找到问题,就是继电器脱不开造成的,目前临时去掉损坏的继电器,其它档位就可以使用了。新继电器已下单购买

补充内容 (2022-1-24 10:09):
继电器到货,更换上新配件,已完美修复,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A:
直接启动看下面板亮的是啥状态?拍图看下面板

网友B:
楼主别担心,如果触摸面板去掉都还能转,那可能就是快中慢其中一个继电器触点粘住了,直通电机了,此时只需要找出3只中的1只就可以解决。

如果触摸板屏不显示了,不能触摸了,功能乱了,此时触摸板也没必要修了,因为单片机触摸板修不好的,那么此时你只需要保留两种功能,用2个触摸模块分别改一个高速转与一个led灯就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C:
继电器粘连了,因此通电不走控制板(控制继电器和LED用)也会常亮,相当于直通了。
可以换继电器试试。

网友D:
我上次那个也是触摸失灵,有时行有时不行,检查了下电源电压只有4.7V,发现主电源电容坏了,换个正常

网友E:
不用控制板也能用啊,继电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粘上了……没其它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启动看下面板亮的是啥状态?拍图看下面板

启动后面板是会显示的,按那些按键也会有反应,灯也能亮,但就是电机不受控制,一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担心,如果触摸面板去掉都还能转,那可能就是快中慢其中一个继电器触点粘住了,直通电机了,此时只需 ...

好的,那我回去把那个有继电器的板子拿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粘连了,因此通电不走控制板(控制继电器和LED用)也会常亮,相当于直通了。
可以换继电器试试。 ...

好的,我回去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那个也是触摸失灵,有时行有时不行,检查了下电源电压只有4.7V,发现主电源电容坏了,换个正常 ...

我的触摸好像是可以的,就是电机不受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控制板也能用啊,继电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粘上了……没其它原因了 ...

好的,我回去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7935-1-1.html

好办法,我目前也是在油烟机前面加了一个带开关的插线板,就是差点美观了,还有就是只有一个挡位了

楼主:
这个是面板的显示

网友G:
油烟机买简单那种最实用,无非就是开关+电机,主要电机耐用就行,前几天拆用了7年的油烟机清洗,卧槽那个太脏了,还难清洗,以后再也不清洗,坏了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面板的显示

低速档对应的继电器更换一下看看,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的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我觉得是2种可能。继电器触点粘连,解决方法:用螺丝刀柄敲一敲试试。鉴于看见了小强的腿脚,你拆开电源板看看吧。是不是有死小强(或者油污)粘死在电路板上了吧。

网友:
继电器是易损件,有动手能力,自己用表测下。我家也买的亿诺,就是油烟过滤网不好洗,遇碱就变黑。吸油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油烟机买简单那种最实用,无非就是开关+电机,主要电机耐用就行,前几天拆用了7年的油烟机清洗,卧槽那个太 ...

对,最近家里的 万家乐 烟机,用着用着,啪的一声,有几个开关的显示LED不亮了,可能是 里面有 小强 造成的

网友:
是兰色的继电器有一个、触点粘连了,找出坏的,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