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红外感应LED灯

楼主(2022-01-18):
没有看到红外感应探头,感觉有点不对

网友:
应该不是人体红外感应灯,没有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你看下隔着墙壁也能感应触发点亮那就是微波感应灯。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雷达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雷达灯”

“雷达灯”好像没这包吧

网友B:
问题是能不能用啊?

网友C:
上层板拍虚了,右上角应该就是感应装置。

网友:
前景虚化的不错,虽然一片模糊但是依稀可以看到pcb天线,因此这个不是红外感应灯,而是微波感应,虽然也用了个菲涅尔的透镜壳子~

网友:
雷达灯,鉴定完毕 。

网友:
内脏是雷达感应,外壳应该是和热释电通用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层板拍虚了,右上角应该就是感应装置。

右上角是个光敏二极管,白天不亮晚上亮~

网友:
又是乱弹琴了,明明就不是人体感应灯了。

网友:
你赚了,这个是微波雷达感应的,比红外的灵敏多了。监控摄像头配上这个灯泡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能不能用啊?

不灵敏,有时候人走到等一下还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灵敏,有时候人走到等一下还不亮

调个方向试试看……

网友D:
我以前无聊,把电容咪头(耳机上的话筒)分解了,得到一个3极管,然后接个LED灯珠,基级接根半米的线,然后人靠近线,灯珠就亮,远离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无聊,把电容咪头(耳机上的话筒)分解了,得到一个3极管,然后接个LED灯珠,基级接根半米的线,然后 ...

好像让我有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无聊,把电容咪头(耳机上的话筒)分解了,得到一个3极管,然后接个LED灯珠,基级接根半米的线,然后 ...

灯珠怎样接线?必须咪头的三极管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