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3a显示器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维修(索源SUN-1200300)

楼主(2022-01-18):
输出电压不稳定,换电容换光耦修复

网友:
手到病除。
楼主指甲断得不整齐,挠痒的时候容易抓伤。

网友A:
光偶真的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偶真的坏了么?

第一张图,锈了,有可能电源进过水,或者是电容漏液造成的,换了坏电容没有解决,仔细看发现光耦生锈了,拆下来很容易就搬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锈了,有可能电源进过水,或者是电容漏液造成的,换了坏电容没有解决,仔细看发现光耦生锈了, ...

那应该处理一下锈掉的脚还可以正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