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2颗松下18650电池,测量结果跟介绍的不一样,这算假货吗

楼主(2022-01-18):
2颗电池18块钱,介绍的是原装全新3400毫安的,我在3V的时候开始充电,然后饱和后就是照片的状态。商家说电池休眠,需要循环充放电几次才能激活,
内阻呢,说我这个充电器测量值不准。

网友:
52mo内阻比较大了

网友A:
别听JS瞎说,这种绿皮松下我买过,真品容量都在3400多mAh,你这2000多肯定是换皮的假货

网友:
别的不说,充电器测内阻还真的不准

网友B:
这个容量你是测试的充电容量还是充放电容量?充放电容量更准一些 要是充放电就这点肯定不对劲 这个充电器测内阻就是玩 但是测容量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听JS瞎说,这种绿皮松下我买过,真品容量都在3400多mAh,你这2000多肯定是换皮的假货 ...

买了半个月了,没咋用,才有时间测一下

网友C:
这个是3.3AH的电池吗?如果是的话,肯定是假的。3.3AH没有的话,起码3+AH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量你是测试的充电容量还是充放电容量?充放电容量更准一些 要是充放电就这点肯定不对劲 这个充电器测 ...

充电测试的,3V的时候开始冲的,我再充放电整套测试一下吧

网友:
你这是测的充电入的容量,理论上应该测放电容量,不过也可以参考。你重新把电池的电放完(3V一下),在充一次电看看。至于内阻就不用看了,充电器测试出内阻完全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3.3AH的电池吗?如果是的话,肯定是假的。3.3AH没有的话,起码3+AH肯定有。 ...

介绍的是3400毫安

网友D:
假的,某鱼上很多人卖这个,标的松下3000或3400ma价格7元-9.9元一节,我在4个不同的店买过,用炬为测试都是标准的2000mah,妥妥的套皮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的,某鱼上很多人卖这个,标的松下3000或3400ma价格7元-9.9元一节,我在4个不同的店买过,用炬为测试都是 ...

前几天又买了几个拆机的3100毫安的,抽查了一个,充电容量能达到3100,还算不错,这个就这样用着吧,投诉太麻烦了

网友E:
可以客观评价,把测试结果说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客观评价,把测试结果说详细

没有专业设备,这个充电器充冲放电太漫长了,放电电流小,等的着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专业设备,这个充电器充冲放电太漫长了,放电电流小,等的着急。

可以设置充放电电流值。1A或者0.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设置充放电电流值。1A或者0.5A

看说您书介绍放点电流是根据充电电流决定,充电1A,放电是500毫安,大概得4小时多才能放完

网友G:
1. 这个测容量基本准的。
2. 这个内阻不准,看着玩,同一块电池放进同一个槽两次值会不一样。
3. 确实有些充电电池长期不用会有要激活的情况,我的经验是镍氢的,锂电池不确定。买了20个AAA镍氢的,标称650,测第一次基本都是150以下,反复充,多数3次以后450+,再来两次大部分能到550~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您书介绍放点电流是根据充电电流决定,充电1A,放电是500毫安,大概得4小时多才能放完 ...

不会这么久的,又不是放到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这个测容量基本准的。
2. 这个内阻不准,看着玩,同一块电池放进同一个槽两次值会不一样。
3. 确实有些 ...

那么这个电池就得先按他说的测试呗,咱也不懂,人人家较真太无聊了,就当买学费了,过几天我就把这个电池拿回来充放电测几次试试

网友:
假的,我买的25一个的都是假的,直接申请退款不退货。你这个看价格一点真品的可能性都没有,国产3200以上的大厂新品都要8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