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三星颗粒,求个工具

楼主(2022-01-18):
2258XT主控 三星闪存,找了好多工具都没有这个ID

网友(2023-02-06):
同求这款软件,一样的配板

网友A:
去找下Av大佬修改的【一个工具开所有】整合版58xt工具,秒杀一切制程

网友:
我有,已经量产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找下Av大佬修改的【一个工具开所有】整合版58xt工具,秒杀一切制程

请前辈指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找下Av大佬修改的【一个工具开所有】整合版58xt工具,秒杀一切制程

在哪下载 求地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找下Av大佬修改的【一个工具开所有】整合版58xt工具,秒杀一切制程

去找下Av大佬修改的【一个工具开所有】整合版58xt工具,秒杀一切制程,请问是什么工具?能分享一下吗?新入坑没经验没工具的小白一个。

网友:
这个颗粒现在好像没有固件流出。实际上是三星ssv2,, 2258g可以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找下Av大佬修改的【一个工具开所有】整合版58xt工具,秒杀一切制程

在哪里,这么牛???花点钱也愿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这么牛???花点钱也愿意啊.

这你也相信,哈哈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你也相信,哈哈呵呵

西装哥一般说的话,还是信得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装哥一般说的话,还是信得过的.

他自己开不了的颗粒多了去了。

网友:
我好像有,可以给你开,但是工具不能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自己开不了的颗粒多了去了。

别这么说,因为三星的不开放性,三星颗粒没一个人敢说自己百分百能开,即使是大佬也有搞不定的,比如三星3dv1和部分ssv2自动变id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