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充电自动延时断电

楼主(2022-01-18):
家里人总忘记拔电动车充电器,找坛友写了个代码,51驱动继电器。画了个板子,普通插座就能改。正在打版,随后测试功能是,433遥控器按1号键,继电器闭合输出8小时然后关闭,如果按2号键立刻关闭。时间可以自己改下代码。
86盒里零线接N,火线接L,O-L接面板火线,面板零线公用。
并不追求性价比,一个模块化的电源就贵很多了都。追求体积,更多的用途你们自己意会。

https://oshwhub.com/rsshadow/dian-dong-ju-chong-dian86-nei-zhi

电源模块,继电器,单片机,433接收板在 优信电子 有卖。

还有一个8路的控制板,也一起分享下吧。这个8路的接收板收rxq8.
8路实际只有7路输出,1-7遥控对应1-7继电器,8号按键复位。
https://oshwhub.com/rsshadow/dia ... an-kong-zhi-ji-tong

这个8路实际只做出7路,接收器一路被我改到复位了。需要的自己吧接收器的输出8通过三级管接到p1.7就行。

靠近继电器的三极管是pnp,s8550.
靠近接收器的是npn三极管,ss8050

米少可怜,求大佬打赏打赏,有问题直接回复就行,我看到会回复。。
代码在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044-1-1.html
再次感谢大佬表写的代码。@上官梦舞  @t3486784401 @温力口

楼主:
忘记说了。8路的78m05发热巨大,我自己改成dc-dc模块了,自己改下吧。或者直接5v供电。

网友A:
噢哟,这个成本高啊,淘宝几元一个有手动调节时间定时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哟,这个成本高啊,淘宝几元一个有手动调节时间定时插座,

塞进86盒子里,好看点。
而且本来是给8路设计的,顺道改个内置86盒的。

网友:
一个定时插座的事,我用了很多年,夜里谷电开始充电,7小时自停。

网友B:
楼主做得不错,定时断电可以预防充爆电瓶,但每块电瓶并没有充满,优点是简单和成本低。我用的是均衡充电的方法,缺点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
模拟派思路:
运放检测电源输出电流,从输出检流电阻取样,然后+-比对输出电平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220V通断
缺点:开机要先短接一下继电器(无锁电源开关)或者设置脉冲开机电路(复杂了一点)

网友C:
好似别人家做出的产品销售价,比你这个成本还低,还能定1、2、4、8、10、12小时开关

DIY表示支持,性价比就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似别人家做出的产品销售价,比你这个成本还低,还能定1、2、4、8、10、12小时开关

DIY表 ...

并不追求性价比而是追求体积

网友:
还是买个现成的省心省事

网友:
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更加成就感

网友:
买个wifi插座,手机控制定时通断

网友:
用这单片机浪费了吧,只用一个端口

网友:
锂电需要注意下,铅酸就多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得不错,定时断电可以预防充爆电瓶,但每块电瓶并没有充满,优点是简单和成本低。我用的是均衡充电的 ...

均衡充,不错,分享一下吧

网友:
之前坛里风头很盛的品益插座的倒计时功能完全符合要求!

网友:
成本也不低

网友(2025-03-27):
哈哈,估计没有人做它,自己在打板,焊接。。太贵了

网友:
折腾可能更有乐趣,但是淘宝上几块一个定时插座更有性价比

网友:
还是喜欢机械定时插座旋转的手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