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装修的房子 发现热水器接了一根细线到墙壁上 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2-01-18):
在瓷砖墙壁上打了一根膨胀螺丝,接了一根细线到热水器上,松松垮垮的。如果是地线,这个效果要打个问号,或者是等电位用的?望解惑。

网友A:
主要安全还是靠你插座的地线。这个飞线是外壳接地

网友:
墙上空里用的是不是塑料涨塞

网友B:
表面啥操控的东西都没有,莫非是WIFI的?那是天线?或者是用来区分火零有没有接错的触摸线,(摸到火线会啊的叫唤一声,摸零线没事嘿嘿嘿)

网友:
多一根接地线,多一份安全感

网友:
如果机子漏电,安全灯会亮

楼主:
刚才认真看了图片,发现有个安全警示灯,分析其为漏电监测作用。原理与测电笔类似,安全警示灯内是个氖泡,接墙壁的线模拟人体,如果漏电,警示灯亮起。所以相对来说其可靠性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网友:
不安装防电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啥操控的东西都没有,莫非是WIFI的?那是天线?或者是用来区分火零有没有接错的触摸线,(摸到火线会啊 ...

控制旋钮可能在侧面

网友:
头条上面有搞笑的,拿一个袋子里装点土,然后画个接地标志。。地线就放在土里。。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应当要安装自带的防电墙,并且出水管子要加保温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安全还是靠你插座的地线。这个飞线是外壳接地

飞线是外壳接地,那这个飞线能不能直接并在插座的地线上???????

网友:
储水式热水器最安全的使用方法就是断电洗澡。

网友:
不懂不敢瞎说,等正确答案

网友:
家里之前装的海尔热水器就是这样,一根线伸出来接到外面起漏电保护作用。

网友:
我上次买的热水器自己装的,也是这样一根地线,说明书让接墙上,我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
这个防电墙是内置式的,圆筒下方的凸起里有防电墙

网友:
防电墙装上吧,还是有用的。

网友:
管他是什么,关闭插座开关或拔插头使用最安全

网友:
要看接触面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