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联想MOTO QC2.0手机充电头SSW-2680CN,这个代工厂大家听说过吗❓❓

楼主(2022-01-18):
lenovo联想MOTO手机充电头QC2.0,这个代工厂大家听说过吗❓❓

网友:
质量还不错,,,该有的全都有了,,还打胶固定了,,质量不输一线大厂啊

网友:
没听说过 但这个绝对是真货 联想和摩托有的头子除了标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是一个厂出来的

楼主:
  测试了一下,用这货充¥一百块大船货SONY XZ2兼容良好。输出电压:12V ——> 9V ——>5V这样的曲线。定时一小时整整60分钟的时间,从15%充至85%电量。

网友:
京东买的x30配68w充电头也是一样的厂名。正品无疑

网友:
我有一个,是 MOTO X 配套的。

网友:
没听过,低压整流管开槽应该没必要。
联 d想手机是一直是厦门那边做的,一般化吧。

充电头没问题,不过最近小米等厂家超声波改成封后盖了。。。
这种外形插拔220V时候不舒服。。

网友:
该有的都有,高压主电容也足量,焊盘没空位。应该是大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用这货充¥一百块大船货SONY XZ2兼容良好。输出电压:12V ——> 9V ——> ...

大船货啥意思?
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船货啥意思?
哪里有卖的?

“ 大船货 ”是深圳华强北的叫法。

网友B:
也有一个类似的,在 广州陶街15块买的,5年了,还不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个类似的,在 广州陶街15块买的,5年了,还不舍得用。

呵呵,我是8块钱淘的。3C电子产品是拿来使用的,不是拿来收藏的。
  如果闲置时间太久,里边的电解电容都要报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个类似的,在 广州陶街15块买的,5年了,还不舍得用。

现在陶街还在吗?

网友C:
做工还行,看得出下了些本,不过国产味儿还是太浓
然后就是方案太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8块钱淘的。3C电子产品是拿来使用的,不是拿来收藏的。
  如果闲置时间太久,里边的电解 ...

哪里有卖的?独买买不如众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行,看得出下了些本,不过国产味儿还是太浓
然后就是方案太老了

是咯。对比十年前的SONY充电头,全日系Rubycon红宝石电解电容,还有固态电容。用个二十年都用不坏。
不过,现今3C电子产品都变成快消品了,又有几个人用个二十年时间❓❓
SONY几年前也关闭中国工厂开始节省成本不自己生产充电头这类小玩意儿了,SONY充电头现在是找赛尔康Salcomp代工的。

网友D:
我也有,好多年了,还在用,家里好多头子都是慢充的在用,怕快充伤电池都是晚上冲一宿慢充,顺来个新的小米67W充电器都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好多年了,还在用,家里好多头子都是慢充的在用,怕快充伤电池都是晚上冲一宿慢充,顺来个新的小米 ...

我也是,配合WiFi定时插座使用,手机充至90%左右自动断电,避免充过夜,经常【过充】对手机电池的寿命损害不小。

网友E:
QC2.0?存货啊, 头子多少买的?要是10块钱还值,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QC2.0?存货啊, 头子多少买的?要是10块钱还值,做工不错

8块钱淘的。主要是出差期间需要快充,速度要快。
  我到是觉得联想MOTO手机充电头QC2.0的电解电容的用料差了些,也就值8块吧。因为我对比的是十年前的SONY充电头5V 1.5A,十年前全日系Rubycon红宝石电解电容,还有固态电容。而且还是SONY自己工厂生产,估计用个二十年都用不坏。现在SONY充电头也是找赛尔康Salcomp代工的,现在就算一线各大厂大家都节省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