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屏幕问题 叫售后来看说是人为损坏

楼主(2022-01-18):
在小米商城购买的小米55寸电视,给老家老人家看,用了不到半年,屏幕慢慢的就坏了,叫售后来看说是人为损坏,但是肉眼看又没有看到碎裂的地方。放在老家两年了,最近拉回来看看还能救没!请各位高手帮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家暴的产物

网友:
屏幕下半部分受到外力撞击,或者摔机造成内屏损伤。

网友:
很明显是撞坏屏了嘛~左下角

网友:
这个确实是屏坏了,自己不会坏的

网友:
那块黑斑是不是不小心蹦到的地方?

网友:
要是没有底下那条打横的线的话那就是质量问题,这很明显是裂了不过还有个非人为情况。.。。。之前看新闻有个说液晶突然热胀冷缩自爆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被小孩或者老人不小心磕上去弄坏的吧

网友:
这明显人为的 还要找售后?

网友A:
换个屏幕不就得了?

网友:
确实是人为损坏,很明显的不是质量问题。家里人自查吧。

网友:
如果我是售后,,我都觉得是人为因素导致,,,

网友:
这个就是人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幕不就得了?

屏幕比买新电视的还贵

网友:
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
看这个样式,感觉玻璃应该裂了吧,不裂能显示这种效果?

网友B:
有可能是长时间壁挂重力影响变形挤破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长时间壁挂重力影响变形挤破屏幕。

这个分析太他妈牛逼了!

网友:
没救了,拆了卖配件吧,换屏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