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MAG B560M MORTAR WIFI 主板接口定义怎么接线

楼主(2022-01-18):
微星MAG B560M MORTAR WIFI 主板接口定义怎么接线 谢谢 我接的线 插音箱不响

网友:
后置音箱插孔就是那个红色的,前置把机箱上标HD AUDIO插头插到主板HD AUDIO插槽,注意都有防呆设计,反了插不上

网友:
看说明书啊,后置的的别高速我你不会插,前置的插AUDIO,有防呆口应该不会插错,如果线插的对,插前面板不响需要到声卡驱动界面去调一下那个什么自动侦测

网友:
一般机箱的前置音频线不是一根的吗?找到插上就可以了,主板针的旁边会有AUDIO标识啊。不要插到USB上边就好了。

网友:
有肯能需要右下角选择为ac97   取消高清晰模式

网友:
默认是从显卡输出声音吧,改成声卡就行了。

网友:
插中间的就行,这主板不错,我国庆节也买了一块,同价格比华硕配置高,同规格比华硕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