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量产问题求助 Bad Block over setting

楼主(2022-01-18):
拆机颗粒bga316,买了块3268ab主控板,现在就是各种操作都是爆红,量产不出来,求助各位,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提示是坏

块设置问题,可我坏块设置跟手动fix设置都不行

网友:
看错了,以为3267,3268应该还凑合,大概是8ce支持的不怎么好?

网友A:
容量设置,降低开出的容量即可解决。

网友:
一共16g,坏块11g?,我之前碰到过大概以下几种情况,1.内部短路,2.不是3268m不支持8ce,3.量产工具用错,4.sb8/10的问题,5.特殊颗粒需要专门解码器,6.或者有一种可能就是真的坏块太多了

网友:
很显然,SB8没跳

楼主:
买过来我就板子没动过,sb10有电阻,是不是sb8也要加个电阻

楼主:
我在SB8加了电阻优盘直接读不出来了,插USB口没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设置,降低开出的容量即可解决。

降容也试过了,就显示check info block fail

楼主:
我SB8加了电阻就直接识别不到了,奇怪

网友B:
楼上正解,跳SB8

楼主:
是把SB10跳到SB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跳SB8

看到你之前发帖也有316颗粒,我这个芯片能帮忙指导一下怎么弄吗,感谢,qq261597528

网友(2022-06-13):
先不要55+AA  量产下  在拔插下 55+AA量产下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