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管 恒压 恒流 电子负载

楼主(2022-01-18):
12管 恒压  恒流电子负载   欠压保护  过流保护  过温保护  温控风扇
IRGPS4067D拆机的2.5左右一个,,,3个324一个358一个393。。。当然都可以用更好的,,,有人说这电位器不耐用,可以用其他的,没人强迫,也可以买个两路输出编码器可调,也可以直接搞数控。。。。今天铜板和管子到了,铜板是3个厚50x200的,打孔锥丝,然后用加热板把管子焊到板子上,,,,还别说接上原来做的四管板子上上电测试,导热速度杠杠的不是铝能比的,,,等水冷头到了,把板子贴好,装起,跑1000瓦测试,,,,板子设计是0--100v,0--100A,最大功率1000瓦,。。。。贴好一片板子了,两款都是12管的,一个管子可以直接焊板子上,一个直接飞线的。。。发现一个错误,,,短板子少连一个地,然后两个板子都有一路运放输入输出搞反了,。。。如果想自己做,到18楼下载,,,,这楼的有两个线路错误

Gerber_PCB_电子负载恒压 1000瓦.zip

楼主:
14.6v   85A    没有冷排   测试30分钟,够我用了,正常也就50A以下用的多,85A偶尔用下。。。12路采样误差0.1豪伏,均流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个东西是怎么消耗电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怎么消耗电能的?

16只摸死管经散热器把电能散发掉。如果不行,再加风扇。

网友B:
恒压是什么原理?这东西的电压难道不随着外部电压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C:
如果就靠这几个可调电阻,可是调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压是什么原理?这东西的电压难道不随着外部电压变化而变化吗

恒流负载测试恒压源,恒压负载测试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就靠这几个可调电阻,可是调不了多久

坏了就换呗,又不值钱,谁没事一直调,再一个可以用别的电位器呗,更可以直接买个两路输出的编码器可调,,,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恒流负载测试恒压源,恒压负载测试恒流源,,,

恒压原理是什么?恒流源电压比如是5v如果降到3v这个能稳定到5v吗?升压吗?

网友:
实际测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压原理是什么?恒流源电压比如是5v如果降到3v这个能稳定到5v吗?升压吗? ...

你说的是升降压模块了不是负载ok。。。无言以对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D:
还没测试吧?600v120a的IGBT管子?这么多。行的话我用100aIGBT模块做做看

网友D:
板子出吗?最好测试过后,或者给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测试吧?600v120a的IGBT管子?这么多。行的话我用100aIGBT模块做做看

12管没试呢,东西没到齐,4管试过了,,,稳定25A两个小时稳稳的,最大上到14.6   60A不过瞬间散热器就烫了,,,说白了就看你的散热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出吗?最好测试过后,或者给原理图

原理图没有,打板文件已上传了,不过谁知道他为啥要收55Mb,,,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管没试呢,东西没到齐,4管试过了,,,稳定25A两个小时稳稳的,最大上到14.6   60A不过瞬间散热器就烫 ...

大功率时可以用铝基加热板旁路,减小MOS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时可以用铝基加热板旁路,减小MOS负担。

唉,悲剧,画错一点,少连一点。

楼主:
修改后的文件,

这个管子可以装板上

Gerber_PCB_电子负载恒压 1000瓦.zip

这个只能飞线

网友:
楼主整套预算多少,风冷确实不行,毕竟空气的热导就这么点,我也是大铜块焊管子,目前4管子风冷可跑80w,打算买切屑液弄个水循环。

网友:
还不错 就是电位器不适合经常不固定检测    适用于工厂那种固定一直不变的场合   换成绕线电阻可好? 虽然有点贵 要好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