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 K9DUGY8SCM固态掉盘了。无法开卡

楼主(2022-01-18):
SM2258H K9DUGY8SCM 找了好多工具都不能识别这个型号的FLASH.无法开卡、

网友A:
那可能是物理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物理损坏

开卡工具中没有这个FLASH的型号啊。查了只有一个通用的。K90MGY8S7M.但不能通过。卡ISP那了

网友B:
这种软件是不公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件是不公开的。

这软件遍地,1个dugy8scm=2omgy8s7m,isp错误是因为需要定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软件遍地,1个dugy8scm=2omgy8s7m,isp错误是因为需要定容

原来是512的固态。这个定容是怎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