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最新版热风焊台Yihua 858D V14,又苗条了

楼主(2022-01-18):
拆开把火线进来的接到保险丝,零线接到黑色线。顺便测试了地线是否接了外壳和风枪外壳。感觉主板和以前拆的瘦身了。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风机在主机里的都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风机在主机里的都比较贵?

关键看温度控制效果怎么样,一般来说,风口检测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风机在主机里的都比较贵?

是要贵些,那个风泵要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