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BOXER c4 和 NITECORE奈特科尔 UMS4哪个好一些?

楼主(2022-01-18):
目前看了 MIBOXER c4 和 NITECORE奈特科尔 UMS4哪个好一些?有没有其它推荐?

坛里有人拆了这两个,经过对比,感觉是C4用料更好? UMS4对不起它这价?

不是很懂,有懂的大神反推荐一下吗?

网友A:
c4,c4可以测量内阻,动手改良过这个内阻数值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c4可以测量内阻,动手改良过这个内阻数值可以参考

好的,目前看好C4-12。就是比较贵。要140多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4,c4可以测量内阻,动手改良过这个内阻数值可以参考

怎么改良?手头那个测量内阻不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良?手头那个测量内阻不准确

从充电正负极接线,用awg硅胶线,前端焊个引脚。引脚压紧电池正负极来测量,系统的内阻是37-38毫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目前看好C4-12。就是比较贵。要140多元

感觉c4-12没有c4好用,c4可以充一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充电正负极接线,用awg硅胶线,前端焊个引脚。引脚压紧电池正负极来测量,系统的内阻是37-38毫欧。 ...

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