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辣手拆车机,毁灭式拆卸,为得知主要芯片是什么(TOPPOWER CD386)

楼主(2022-01-18):
从 10几年报废的老面包拆下来的老机器了,只能放CD听电台!

唱:依维柯啊,拉完尸体,载骨灰哟。

最近怎么滴就迷上了音乐了,沾边的也感兴趣了,想起这个玩意拆来看看十几年前流行的主功放是什么?

本意是看能不能加AUX输入哈哈,就是个玩!

打开就懵逼了,还以为直接焊接个R,G,L就好了,看了线路就歇菜了。。。

果然对于小白来说还是门槛太高,太高了。。。。。。

对于搞不定的东西嘛。。。。拆后即毁,束手无措,懒得恢复。

就上面这货↑牌子"顶力"?好奇怪没找到,可能倒闭吧,型号:CD386

CD机之前就被我暴力分尸,只留下这几个或许有用的渣渣堆。

卸下前面板

好了,正式开刀↓:

最后是个TDA7381啊,可能真的落伍了,淘宝都是单买芯片,都没什么成品功放卖。

打完收工!

网友A:
7808好像是电源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08好像是电源类的...

7808是8V稳压管,7805是5V稳压管

网友C:
TDA7381,改个小功放也不错,可惜让楼主给五马分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8好像是电源类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8是8V稳压管,7805是5V稳压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A7381,改个小功放也不错,可惜让楼主给五马分尸了。

不懂不是 就是为了好奇一下 古董机 用的什么 功放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不是 就是为了好奇一下 古董机 用的什么 功放 哈哈

实际上车机的用件是很挑剔的,震动大,灰尘多,佉积小,要求功率大,等方面,比家用机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8是8V稳压管,7805是5V稳压管

78XX是线性三端稳压集成电路,XX就是标称电压

网友D:
搞AUX 得在PT2313L 上下功夫,一般就是改收音输出或是CD 输出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AUX 得在PT2313L 上下功夫,一般就是改收音输出或是CD 输出  ,点。

高手早出现就好了。改天有空有勇气我再拆另一个搭线试试 哈哈

网友:
查一下那个脚最多芯片的定义  就可以做功放了  而且可能输入点就在那一排跳线

网友E:
CD386那个牌子可没倒闭,活得好好的。http://www.toppower.com/

网友F:
兴趣学习都是从拆机开始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CD386那个牌子可没倒闭,活得好好的。http://www.toppower.com/

厉害了你那。记得以前刚拆下来 还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说明书下载  全网都没找到 所以以为 倒了。 后面拆盖发现 原来电路板上 都有标识出来的 接线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兴趣学习都是从拆机开始的!!加油!!

感谢大神莅临  就是个兴趣  门都还没摸到, 还在拆拆拆阶段摸索

楼主:
预告:新玩具又到了哈哈 玩几天 再发拆机帖
最近真是迷上铝音箱啊 这个好 死沉的
低音太厉害了
必须配能调节音调的前置   不然太上头了

网友:
过年季,正好是静心拆解时机

网友(2024-12-04):
确定是确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