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超级电容点焊机吃镍片, 现在已经开始吃铜片了! 动力电芯大电流焊接!

楼主(2022-01-18):
点焊机吃镍片, 现在已经开始吃铜片了!

组电池没用到多少,大部分都自己玩掉了...

作案工具为6电容 24管DIY点焊机!

焊针也玩了好几根了!

找一个食品盒子,一直想DIY箱子,懒啊,工程太大一直拖下来,就这样用也挺好!

0.3镀镍, 感觉太厚,组电池不方便,大家不要买!

各种焊

这都是2021年杰作!
----------------------------------------------------

2022新的一年, 最近维修工具动力电池 ,感觉镍片效果不好
弄点铜片放在下面, 想减小焊接电阻!
找几个旧的18650电芯,先用灯泡放掉电, 慢慢试验。

0.2铜+0.2镍 点不住, 加大电流会烧第一层, 焊点炸了!

各种镍片, 不断试验,最后试出来一个理想值 0.1镀镍+0.1紫铜!

发点效果图, 以后焊动力电芯就这样来,点焊参数就不发了,大家的机器都不一样,没有参考性!

网友:
电流足够就直接点0.2紫铜就好,0.1+0.1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A:
焊铜是不是需要别的类型的焊针?

网友:
没有点焊机

网友:
试了一个定压功放的环形变压器,还可以

网友B:
我的18管双电容一直不敢点铜 怕炸

网友:
你那泡沫盒装非常危险的

网友:
夹心饼干式玩儿法
高端高端啊

网友:
能点铜片,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铜是不是需要别的类型的焊针?

不用,就用大铜棒焊针就可以,关键是电流要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8管双电容一直不敢点铜 怕炸

我的16管也是

网友:
一体笔是自制还是成品?

网友:
我用的52管 四电容 两并两串

网友:
变压器的可以点0.2镍加两层电池拆的铜箔

网友:
针不行太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8管双电容一直不敢点铜 怕炸

双电容你怕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8管双电容一直不敢点铜 怕炸

我的4电容才12管都敢点铜,两个20ms脉冲能点0.2的铜片

网友:
启发,之前没想过点铜片,哪天试试。要经常逛论坛学习啊!

网友:
试一下 0.15 铜 + 0.15镀镍 看能不能焊结实?抗不抗拉?
或者是 0.15 铜 + 0.10 镀镍。

0.1 的铜能焊,但是一拉就下来了,不是没有焊住,而是0.1 的铜太软,不经拉。0.2 的铜片我买了10米,但是我的点焊机点焊不了。 一直想买0.15的铜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8管双电容一直不敢点铜 怕炸

炸的原因都是接触不好。 点焊之前稍微打磨一下,然后压紧,就不会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