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问特殊SM2246xt 开卡软件

楼主(2022-01-18):
没事在闲鱼收了一个坏的2242的固态,看到没有内存颗粒以为是2246xt,固态到手后发现是sm2246xt G AA,看体积不是正常2246xt,应该是2246en屏蔽dram控制器的残次品,手头正好有2246xt的板子,版号SM2246XT_4BGA_TSP0822_V1.1,就直接搬板了,颗粒是两颗东芝9E2H,补了toggle电阻,配置好rce电阻,直接开卡没问题。
剩下的空板子用2246xt的工具可以识别1024M,但是双击之后软件直接卡死,用2246en工具可以识别1024M而且软件不卡死。
用2246en的工具dram肯定过不去,这种求问主控怎么开卡?

网友:
就大头xt而已,理论上可以用普通xt工具开卡
lz那个有可能主控坏,可以换个46en在补缓存

网友:
不过缓存供电什么的也要补

网友A:
也遇到两块这样的板子,2246en双击可看ID,XT里双击卡死,要断电才显示ID,查过电源没问题,换过主控、晶振都没有用,不知问题在哪?

楼主(2022-02-26):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两块这样的板子,2246en双击可看ID,XT里双击卡死,要断电才显示ID,查过电源没问题,换过主控、 ...

不焊接闪存会出现双击卡死问题,焊上颗粒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