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寻找1种特殊结构的锁,还得是机械型的

楼主(2022-01-18):
如图所示,此图片右半部分为一个往左侧推动开启的滑动门,我想找一种可以内外用钥匙打开的锁。
随着钥匙的正反转,会有一个金属杆或者金属片往我这个方向移动形成突起(需要长度12cm以上)。
由此实现,往左侧推想要打开门的时被图片左半部分墙壁阻拦,实现锁门。
此外还有要求,两侧不能有反锁功能。只能通过钥匙控制上锁,不能有自动回弹上锁。
据我毕生所学,如用电力驱动控制推杆倒是容易实现。但这个纯机械类的锁我想不出啥好设计……还请各位指教
或者,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参照物,类似停车场道闸起落杆。不过网上看了好多种,都是只能实现单面上锁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改装吧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一扇移门?而且门缝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一扇移门?而且门缝很大?

是这样的

网友:
自己改装吧,这种非标件不好找

网友:
简介:门栓是个呈90度角的Z字形,用固定夹固定在门内侧,平时锁杆倾斜向下(左下图)会高出门一点,方便外侧锁门。
锁门开门:
内侧锁门:压下另一侧短杆,让短杆锁孔对准锁舌,用钥匙弹出锁舌即可。
外侧锁门:用手指摸到锁杆前段,直接抬起锁杆到横起来,这是短杆碰到门,用钥匙弹出锁舌插入短杆。
外侧开门,直接用钥匙回收锁舌,锁杆会靠重力下降,门就开了。
可以考虑在固定夹部位或锁杆那里增加限位机构,防止拉门时把整个锁栓拔出来。
优点:结构简单,方便维护。
缺点,开门时,短杆会支出一块,需要防止刮碰。

网友B:
       这样的 锁多余的,像以前最早期的电焊钢筋条杆防盗门,门框打个洞进去,用普通的大挂锁,开了木门就可以开锁上锁。你只要在门上挖个方孔,伸手进去就可以开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 锁多余的,像以前最早期的电焊钢筋条杆防盗门,门框打个洞进去,用普通的大挂锁,开了木门就 ...

你这一说我就懂了,这种门我见过,大门基本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 锁多余的,像以前最早期的电焊钢筋条杆防盗门,门框打个洞进去,用普通的大挂锁,开了木门就 ...

啥木门,我看的脑袋瓜子嗡嗡的。我知道有种大铁门是有个窗口手可以伸进去用的挂锁,可这个不便捷

网友C:
  用天地插就行了  两根杆  锁用卷闸门的   要是不放心就还是天地插 然后用防盗门那种锁 内外钥匙开的  要是只需要外钥匙内不需要钥匙就更简单

什么? 不知道啥是天地插?   去看看卷闸门  左右一共两根杆 看见了吗 ?   在你这只是换个方向  把左右动作换成上下动作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天地插就行了  两根杆  锁用卷闸门的   要是不放心就还是天地插 然后用防盗门那种锁 内外钥匙开 ...

不需要墙壁上开孔吧,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墙壁上开孔吧,朋友

顶上 或者地下 钻眼卡杆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