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见小一号的电磁炉风扇。

楼主(2022-01-18):
2018年6月份的苏泊尔电磁炉风扇噪音太大了计划拆修换风扇
凭经验从网上买了一个。直径105毫米
后来发现常见的普通电磁炉风扇直径是116毫米

计划凑合着用的时候又发现电磁炉壳子螺丝竟然是带有中心柱的米字形内六角螺丝只好先借工具
借T15
拆机发现里面的风扇太小了,大概九毫米直径的样子直接换不上

线圈盘和散热片好象也挺小的

最后只能揭开标签加汽车机油和黄油的混合物装回去将就着了。

网友:
这个尺寸的确实少见。我也是第1次见。
一种是常规尺寸,也就是你买的那种,一种是特别小的,比你现有那个还小很多。

网友:
超薄款电磁炉很多就是这种风扇

网友A:
超薄电磁炉里边是不是都公版了,这种菜刀式的板子,美的,苏伯,格兰仕都有这样结构的板子,布局都一样
自从家电挂上能效标,就跟万用表贴上MC标志一样,开始无底线的缩水啊

网友:
待机2W有点高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8cm的风扇,原来大厂的都是12cm的风扇,现在苏泊尔都用小风扇了。

网友B:
风扇声音大只要撕开标贴,下边有个橡皮盖子,打开,加1滴润滑油,立马安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声音大只要撕开标贴,下边有个橡皮盖子,打开,加1滴润滑油,立马安静了 ...

这样用不久,要加好润滑油,不干也不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薄电磁炉里边是不是都公版了,这种菜刀式的板子,美的,苏伯,格兰仕都有这样结构的板子,布局都一样
自 ...

为什么是挂了能效标之后就缩水了

网友:
大概九毫米直径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