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和家亲D3F摄像头,做工还不错,但软件垃圾得很,鸡肋~~请高手破解。

楼主(2022-01-18):
大华D3F摄像头
某鱼上买的,贪图便宜,结果买了一堆垃圾回来,以后不要碰和家亲的东西了。

硬件做工是还不错,但软件上,移动为了使用云服务,取消了内存卡录像,回放功能,功能很坑,把内存卡拆下来也看不到录制的视频。
不知有没高手可以破解,刷成普通版的。

网友:
不是挺有名的吗

网友A:
这玩意难道不能接录像机上

网友:
空有婀娜的躯体
没有有趣的灵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难道不能接录像机上

不能,移动定制版,只能用和家亲

网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都是用的联发科,但是用料比水星好一些

网友B:
移动向大华定制的,可以找找和大华一样的型号,看能不能刷一下

网友C:
萤石的好像有人刷,乐橙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向大华定制的,可以找找和大华一样的型号,看能不能刷一下

没有TTL接口,而且FLSH芯片也不是8脚的那种,不容易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萤石的好像有人刷,乐橙的不知道....

萤石的我也有一个,不知怎么样可以刷?有机会也试试,固件也不知哪里有合适的。可能要修改过的吧。

网友:
这个内存集合在CPU里面了嘛?

网友:
哈哈,我也想买着,比大华 萤石什么的便宜  结果看说需要专用APP,算了买个萤石C3C,结果间歇性不认内存卡,通病

网友:
可以使用本地录像的,云回放 按钮附件有个下拉  本地回放还是内存卡回放  我记的不太清楚!  你仔细找找

网友D:
你说的插卡?  没看见哪有插卡的啊     倒是有预留WiFi网卡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插卡?  没看见哪有插卡的啊     倒是有预留WiFi网卡焊盘

镜头下面那个位置就是插卡的,不知你们有没有用过和家亲的摄像头,是不是苹果的软件就可以回放卡录像,安卓的不可以?

网友:
这血亏了,刷机估计不行,序列号mac都是定制的,除非找个坏的同款拆闪存移植过去

网友(2022-11-30):
nas绑ip。试试。

网友(2023-09-30):
D3F 有刷机包
但是 刷机包不便宜

走量的人可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