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去遛弯捡几个垃圾回来拆

楼主(2022-01-18):
纯属偶然,很久下班没处去遛弯儿了,今儿个吃了饭突然想去遛遛,结果顺回来几个垃圾
拆……拆……拆
第一个,拆完了才知是个灯,大圆盘背后带根4孔母插头的电线

细节部位很用心

7并7串的双色灯珠盘

可惜没有配套的驱动

第二个,外壳全都是鸟文,刚开始也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拆了后才知是个风扇控制主板,如是想到这货是不是和第一个灯是一台遥控吊扇上的
带5根电线,4根2.5平方,一根估计0.5的样子,

细线头包裹在,一看就知道是根天线

反面的贴纸标,全是鸟文,是国产,莫非是出口品?

拆开果然与普通山货不一样,控制芯片用电还是用的开关电源,有两个交流电容,也许是串在电机上用作调速的

用的双面电路板,背面只有少许的走线

开关电源初级两电容中间串个电感并联使用
原理咋不懂,但听大婶说这样好

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开关管?

无线控制芯片

风扇电机快慢控制MOS管,总共3个,估计是一个不串电容,一个串一个电容,另一个串两个电容来分断三种速度

这个板上无其它输出接口,估计拆的第一个灯和这个控制器不是一起的

再看第三个,还有热缩膜包裹在,看来还没用过,但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的,随便看看吧

带个4节5号电池仓

20年5月出厂

板上有防潮封胶,看不到元件的丝印

拆检垃圾分享完毕,貌似只有第一个还能派上用场,后面的还得扔垃圾

网友A:
这控制器不错,可惜没遥控器

网友:
真羡慕你们这种
随随便便就淘到各种宝贝的

网友:
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东瀛剑蝶。那绿盒子在国内没法用,得去东瀛或者啊美瑞看才能用

网友:
那个绿盒子应该是个风扇和灯的控制器,上面的文字应该是英文和法文

网友:
蓝色会不会是指纹锁的模块

网友:
第一个灯  咋一看还以为是个那种覆盖用的吸顶天线   其实是个双色温的吊灯

第二个是一个遥控灯/的接收器  缺遥控

第三个是 一个那种智能锁/指纹锁的控制板   缺少指纹模块和电磁开锁部分

网友B:
作为一个垃圾佬,应该用加热台把电路板上的零件全部拆下来备用,以后自己修东西或许能用上呢。

网友:
灯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第一个是风扇灯的照明板,第二个是风扇灯的分段控制器,前面两个是同一个地方的,再去找找可能可以找到灯板的驱动

网友:
羡慕随随便便就淘到各种宝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垃圾佬,应该用加热台把电路板上的零件全部拆下来备用,以后自己修东西或许能用上呢。 ...

等哪天捡到个发热台才行,特意花钱买就不符垃圾佬的逻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第一个是风扇灯的照明板,第二个是风扇灯的分段控制器,前面两个是同一个地方的,再去找找可 ...

应该不是一起的,因为那无线控制板上无其它输出接口,不可能再单独用个遥控器去开启照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哪天捡到个发热台才行,特意花钱买就不符垃圾佬的逻辑啦……

老式电饭锅的加热盘拆一个就行了,一样用,这应该能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控制器不错,可惜没遥控器

控制器110V的,用不上,耐压不够要爆炸!

网友:
随随便便就捡到那么多好货了,应该是住在土豪区了。

网友:
本来就不怎么出门,现在加了个更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一起的,因为那无线控制板上无其它输出接口,不可能再单独用个遥控器去开启照明 ...

那个又叫分段器,风扇灯的就是遥控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又叫分段器,风扇灯的就是遥控控制的

你说的这个分段器也是遥控的啊,又没多的链接线链接灯光驱动,难道一个产品还配两个遥控器来分别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分段器也是遥控的啊,又没多的链接线链接灯光驱动,难道一个产品还配两个遥控器来分别控制? ...

正常情况,分段器是5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