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尔云熙滚筒洗衣机故障 按住电源键才能用

楼主(2022-01-18):
一台海尔云熙滚筒洗衣机,现在是按下电源按键显示屏亮,手一放就断开,一直按住电源按键就能用,功能都正常,强制关了一下机就成这样了,应该不是按键有问题吧,求有知道的坛友解答

网友:
把按键换成自锁开关

网友:
估计是自锁继电器趴了,彻底的就换主板。高手点,换继电器。再难道高点,拆继电器修整触头

网友:
啥样的开关?  微动还是直接控制220V的  微动的检查各个供电  还有各个触点有没有进水    直接控制220的检查开关是不是不能自锁了

网友:
按键坏了吧

网友:
不一定是硬件故障啊,有reset键吗?说不定断掉电源时间长一点就好了

网友:
经常见到海尔的电器有故障,是用户多还是质量不行

网友A:
电脑板有问题,一般都是点触式按键,坏的机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板有问题,一般都是点触式按键,坏的机率很小……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