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普u盘总是传文件传到一会儿再传一半提示u盘断开了 应该用哪个量产工具

楼主(2022-01-19):
这歌应该用哪个量产工具呢?总是传文件传到一会儿再传一半提示u盘断开了,但是其实还插着。不知道是啥问题求救

楼主:
就是这样报错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良,发热后出问题

网友B:
估计出现大量坏块,我见过很多

网友:
需要远程协助吗?100M帀~500M帀,或者1元~5元

网友C:
把这个文件改一下名试试,是否是目录名太长了?

网友:
U盘线路板有问题了吧,估计是个别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D:
黑胶一体盘吧,估计坏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良,发热后出问题

没有发热,而且原来连在示波器上面下图片发热也能传,就是之前用u盘做了一次系统启动盘之后格式化之后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出现大量坏块,我见过很多

应该怎么确定呢?如果是还有修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文件改一下名试试,是否是目录名太长了?

感觉应该不是名字的问题,因为有其他文件也是这么长的名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胶一体盘吧,估计坏块太多了

那还能修吗?

楼主:
有坏块为啥会导致他自己从电脑上断开呢?

楼主:
用mydisktest坏块检测也是自己突然断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mydisktest坏块检测也是自己突然断开

可能是闪存有问题了,重新开卡降容可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闪存有问题了,重新开卡降容可能解决,

怎么才能重新开卡呢?

网友F:
HG主控群连套皮,找ps2251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HG主控群连套皮,找ps2251工具试试

用ps2251重新分区了一下不会断开了,感谢

网友:
限流电阻变大了,一般1欧,阻值变大供电不足。